[LKS32 硬件] 模拟比较器信号滤波

楼主(2024-11-25):
同一路比较器的输出,分别接入数字比较器滤波和MCPWM FAIL滤波,滤波时钟(数字比较器未分频,MCPWM时钟分频)和滤波宽度均设置一样的情况下,为什么是触发MCPWM FAIL,而不触发数字比较器中断。甚至MCPWM滤波宽度稍微大于数字滤波器,也是先触发的MCPWM,两者的时钟不同步吗

网友A:
可以看看有没有使能比较器中断,对应的比较器的输出是和mcpwm的fail信号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