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下各位帅哥HC32F460JEUA创建工程问题

楼主(2024-11-25):
本人萌新,做了一块HC32F460JEUA的开发板,没有焊接外部晶振使用其资料包HC32F460_DDL_Rev3.2.0
中的HC32F460_DDL_Rev3.2.0\projects\ev_hc32f460_lqfp100_v2\examples\gpio,这个example,修改mian函数延时1S翻转B9外接的LED是可行的

然后自己创建新的工程去翻转B9外接的LED,可以正常编译,但是LED是常亮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帅哥看看是什么问题

谢谢!!

发不了图片发不了文件只能发百度云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ehvBzrtmt-8OmqIY2IXfQ?pwd=gui5
提取码:gui5

网友A: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请看图片。产生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库里有几个非初始化的跟时钟相关的参数进main函数是已经被清零。导致你代码跑起来不正常。

所以你自己建的工程分散加载文件跟原厂建的工程不一样,建议你了解下分散加载文件XXXXX.sct里面的内容

谢谢老哥,我把例子中的sct文件借用后就解决了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B(2025-01-21):
从官网找例程,从开发板找例程

网友C:
自己创建新的工程去翻转B9外接的LED

网友D(2025-03-21):
小华一级代理,提供技术支持。Tel/Wx:15012850344

网友E:
似乎出在创建新工程时未能正确配置或初始化GPIO引脚,导致B9引脚处于固定的电平,造成LED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