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想用N32G455开发一款三相逆变电源,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楼主(2024-11-25):
如题,主问官方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技术支持?

网友A:
建议使用N32H474

网友B:
除非你有特别偏好,否则选个其他型号,或者厂家的---带有定时器倍频(高频)的,以调节频率和相位。可以先看ST的资料,再回来选NT的。

网友C:
N32G455系列是基于32位Arm Cortex-M4F内核的通用增强型单片机。它支持浮点运算和DSP指令,具有高达512KB的片内FLASH和144KB的SRAM。此外,它集成了多达17个高性能模拟器件和18个数字通讯接口,内置了10余种密码算法硬件加速引擎,支持多种安全特性,如存储加密、用户分区保护和安全启动

网友D:
可以在官网的资料下载

网友E:
《不平衡负载下三相逆变电源控制方法研究》

网友F:
考虑系统的电磁兼容性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电磁干扰。这可以包括合理的布局、屏蔽、滤波等措施。

网友G:
根据三相逆变器的工作原理和控制目标,选择合适的控制算法,如SPWM(正弦脉宽调制)或SVPWM(空间矢量脉宽调制)。这些算法可以通过单片机编程实现,以控制逆变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

网友H:
国民技术提供了基于 N32G455 系列芯片的电机控制开发套件,其中包括各类电机控制底层算法、评估板和相关开发文档等全套用户级开发套件和应用指导。开发套件中的电机控制算法库支持包括 MRAS 在内的多种无感算法、基于正交编码的位置环控制,支持单电阻、双电阻电流采样控制,支持 BLDC、FOC 混合应用,支持完全独立的双电机、四电机应用等.

网友I:
参考其他MCU的开发资料,虽然可能不是针对N32G455的,但可以提供一些通用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网友J:
一些户外电源的拆解报告

网友E:
通过优化控制算法、降低开关损耗等方式提高逆变器的效率。高效率的逆变器可以减少能源浪费,降低运行成本。

网友K:
《三相逆变器的设计与开发》这篇文档以 DSP TMS320F28337D 为智能控制部分,基于空间矢量控制技术(SVPWM)设计了一款三相逆变电源,对三相逆变电源的主电路设计、控制算法、仿真实验等进行了详细介绍,虽然其控制核心不是 N32G455,但其中的原理和设计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友L:
搜索N32G455和三相逆变电源的开发经验和资料。

网友M:
N32G455是国民技术推出的一款32位微控制器(MCU),它采用ARM Cortex-M4内核,支持浮点运算和DSP指令,具有高性能的模拟和数字接口,以及丰富的通信接口。这些特性使得N32G455非常适合用于电力电子设备的控制,包括三相逆变电源。

网友N:
可以看到类似产品中三相逆变电源的实际应用情况,包括电路结构、控制芯片的选择、与其他模块的配合等,为使用 N32G455 开发三相逆变电源的整体系统设计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