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看看电路的多种实现方式,总有一种适合你

楼主(2024-11-25):
@21小跑堂#申请原创#
对于嵌入式硬件工程师,要设计一个故障维持电路的思路,比如电源电压过低的时候,停止给大负载供电,从而保护电路。基于这种需求肯定是先检测故障,然后通过程序判断故障,最后关闭控制电路,这种电路的框图就如下图所示。

基于以上工作的框图,硬件电路的设计就很简单。先通过比较器输出电压大小,随后在电池电压低于阈值12V的时候,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单片机检测比较器的低电平,然后就关闭Q1,从而停止给负载RL供电。

这种电路很容易实现,但是有些简单的产品没有单片机,低于电压就停止工作。此时就需要纯硬件电路的设计。就有很多的方案来实现。可能很多刚毕业的同学,就会说,上图不使用单片机,直接将比较器的输出,直接关闭Q1就可以了的。
由于比较器是在开关MOS后面M2采样的,关闭Q1后,比较器的同相端电压就会变化,从而造成开关MOS反复开关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在MOS的M2之前采样,要么就是让M2检测到一次异常信号,就一直关闭。直到更换新电池,才能重新开启M2的。
电路的设计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改进,而不再是简单的copy了。直接在MOS之前采样,可以简化电路,单片机也不需要了。如果产品要求,一定要在MOS之后采样判断,那就需要使用短时间出发的脉冲,将M2彻底关闭。可以符合这种需求的电路,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可控硅。只需要其控制级有触发信号,就可以一直维持电路状态不变。
比如下图的原理图,当输入电池电压开始是14V,比较器输出的是低电平,输出负载持续供电。一旦输入电池电压跌落到10V,比较器输出高电平,输出负载无电压。即使比较器检测负载的电压是0V,也依然不会再开启开关MOS。从而实现维持电路。

这种电路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在很多手持小玩具上,都会使用这种电路。通过进一步分析可控硅的内部结构,发现内部是两个等效的三极管,NPN+PNP构造。三极管就太熟悉了,那么是否可以用三极管去替换可控硅,就能从原理上更清晰的理解维持电路的工作过程。

随后,就直接将NPN+PNP构造,再增加一些辅助电阻,就可以实现可可控硅一样的功能。

当电池电压高于12V的时候,比较器输出低电平,Q2-Q3组成的电路不开启。当电池电压低于12V的时候,比较器输出高电平,Q2-Q3组成的电路开启。即使随后比较器输出低电平,由于Q2和Q3已经导通,Q2的基级电流由Q3提供,Q3的基级电流通路由Q2提供,两者组成正反馈系统,相互影响,保证了Q2-Q3的复合电路持续导通。从而实现输出电压一直关闭的效果,实现了和可控硅一样的效果。
这种复合电路是正反馈,环路增益要满足大于1的时候才能正常工作,对电路设计由一定要求。通过进一步分析,差分对的电路,也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而且两个三极管是相互独立,没有反馈的回路,设计更简单。
当电池电压高于12V的时候,比较器输出低电平,Q2无法开启,所以MOS管M2是打开。当电池电压低于12V的时候,比较器输出高电平,Q2开启,随后Q3和Q5开启。即使Q2关闭,依然不会影响Q3和Q5关闭。从而实现输出电压一直关闭的效果。

差分对电路,是两个NPN加一个PNP的三极管实现维持电路,那么是否可以完全使用NPN三极管?显然这种电路是存在的,只需要按着心中的目标区设计,就没有实现不了的。

上图的原理图就是用三个NPN的三极管实现,原理也很简单。在默认上电状态,同时电池电压高于12V的时候。Q3的基级经过R18和C1充电,实现Q3的开启。那么Q3的集电极就没有电压,Q2和Q4就同时关闭,比较器输出低电平,M2是开启状态。随着电池点啊元低于12V,比较器输出低电平,Q5导通。进而Q3关闭,就会将Q2持续打开。此时即使Q5关闭,依然不会改变Q2的状态,从而实现输出电压一直关闭的效果;
现在有了三个NPN三极管的维持电路,发现比较器的输出信号关闭Q3或者打开Q2,都可以持续维持,那么就可以不使用Q5也能实现功能,可以把电路简化为下图。而且Q2和Q3只需要一个,没有反馈回路,还降低整体功耗,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较好的维持电路。

讨论了以上几种电路的设计,从软件控制,到可控硅控制,到最后的分立件设计,全部可以实现维持电路的目标。方法多种多样,各个电路实现的方式原理不一样,根据项目的需求可以灵活变通。

网友A:
楼主写的非常到位,读了好几遍颇有收获。

网友B:
很有收获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