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ter solutions的电路图设计效果在multisim中仿真效果不一样

楼主(2024-11-25):
题主设计的是一个频带:20k-30kHz,4阶带通滤波器
频率特性曲线:
可以看到在filter solutions中效果是很好的
但是在multisim仿真中效果很差

网友A:

filter solution没有用过,它里面采用的模型是不是理想运放模型?multisim里面的模型是电路模型,运放不是理想的,它仿真的结果和实际电路结果误差不会很大
根据你的设计要求,你选择LM324运放可能真的不能满足要求
它的增益带宽积只有1M,不太适合4阶20khz-30khz带通滤波器设计要求

网友B:
RC有源滤波器可以做到第一张图里那么陡峭的频率曲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