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450 FLASH访问的求助?

楼主(2024-11-25):
3.2. On-chip memory
 Up to 3072 Kbytes of Flash memory, including code Flash and data Flash
 The region of the MCU executing instructions without waiting time is up to 512K bytes (in
case that Flash size equal to 512K, all memory is no waiting time). A long delay when
CPU fetches the instructions out of the range.

 256 KB to 512 KB of SRAM

根据手册,GD32450的Flash有512K为零等待区,超过512K会有较长时间的延时。
请问超过512K时,会有多长时间的延时?延时时间受哪些因素影响?

网友A:
数据手册有说,,如果是code flash区,,读延时1个时钟,,如果是data flash区,则52-4172个时钟,擦除都需要几秒,大部分时间都是浪费在擦除动作,,,一般可以提前处理好,,读写相对来说快很多

楼主:
收到,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建议查GD32450的官方数据手册

网友C(2025-01-31):
GD32450的Flash有512K为零等待区,超过512K会有较长时间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