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H340N做的USB转串口模块不能识别?

楼主(2024-11-25):
如图,刚开始能识别,后来就无法识别了,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把DW05RE旁路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W05RE旁路掉试试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340N USB转串口模块无法识别,可能原因有驱动问题、硬件故障等。

刚开始能识别,设备管理器闪几下就变成未知设备了

网友C:
Hi,如上设计上是没问题的。看接口应该使用延长线的,USB不识别可能与芯片异常,USB走线不佳,USB延长线质量不佳等有关。可尝试:
1、如VCC的3.3V正常,尝试更换USB线缆或连接主机的端口,看能否识别到;
2、看下除此之外,有否其他板子同步做下验证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如上设计上是没问题的。看接口应该使用延长线的,USB不识别可能与芯片异常,USB走线不佳,USB延长线质 ...

3.3V正常,换主机端口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