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KE】学习记录三:调试定时器2的PWM输出

楼主(2024-11-25):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STMWB09的定时器的学习过程;定时器的介绍:定时器是CPU最基本的外设,在工业控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信很多人在开始学习32单片机时候,对STM32单片机了解不深刻的时候,在学习定时器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小的问题,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定时器输出PWM时候的配置过程和注意事项;
STM32的众多定时器中我们使用最多的是高级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而高级定时器一般也是用作通用定时器的功能,下面我们就以通用定时器为例进行讲解,其功能和特点包括:位于低速的APB1总线上(APB1)
16 位向上、向下、向上/向下(中心对齐)计数模式,自动装载计数器(TIMx_CNT)。
16 位可编程(可以实时修改)预分频器(TIMx_PSC),计数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 为 1~65535 之间的任意数值。
4 个独立通道(TIMx_CH1~4),这些通道可以用来作为:
        ① 输入捕获       ② 输出比较       ③ PWM 生成(边缘或中间对齐模式)       ④ 单脉冲模式输出
可使用外部信号(TIMx_ETR)控制定时器和定时器互连(可以用 1 个定时器控制另外一个定时器)的同步电路。
如下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DMA(6个独立的IRQ/DMA请求生成器):
        ①更新:计数器向上溢出/向下溢出,计数器初始化(通过软件或者内部/外部触发)
        ②触发事件(计数器启动、停止、初始化或者由内部/外部触发计数)
        ③输入捕获
        ④输出比较
        ⑤支持针对定位的增量(正交)编码器和霍尔传感器电路
        ⑥触发输入作为外部时钟或者按周期的电流管理
二:STM32cube软件配置过程:
设置定时器2的PWM基本配置信息,并且需要使能定时器输出功能:

根据个人的需要,配置定时器的预分频系数、分频系数、周期数等等参数:

2:软件编写步骤如下:
使能定时器2和相关IO口时钟。
使能定时器2时钟:__HAL_RCC_TIM2_CLK_ENABLE();
使能GPIOA时钟: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初始化IO口为复用功能输出。
HAL_TIM_MspPostInit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这里我们是要把PA5用作定时器的PWM输出引脚,所以要重映射配置,
所以需要开启AFIO时钟。同时设置重映射。
初始化定时器:Prescaler,Period等:MX_TIM2_Init();
使能定时器,设置PWM开始输出功能
调用函数如下: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1);
不断改变比较值CCRx,达到不同的占空比效果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MX_TIM2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2_Init 0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 USER CODE BEGIN TIM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2_Init 1 */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63;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2.Init.Period = 999;
  htim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2.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if (HAL_TIM_PWM_Init(&htim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499;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2,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2_Init 2 */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1);
  /* USER CODE END TIM2_Init 2 */
  HAL_TIM_MspPostInit(&htim2);
}
这里我写了输出可变波特率函数和改变脉宽函数:
void UpdataFreData(int value)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63;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2.Init.Period = value;
  htim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2.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OC_Init(&htim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htim2.Init.Period/2;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2,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1);
}
void UpdataDutyData(int value)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63;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2.Init.Period = 999;
  htim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2.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OC_Init(&htim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999 * value/100 ;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2,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1);
}
实物图如下:

程序代码如下:

网友A:
PWM 做电机控制,来搞个,挺有意思的

网友B:
有些时候我确实对PWM的一些参数配置不是很理解,看完楼主这个介绍啊,通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