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定时器0定时时间怎么设置

楼主(2024-11-25):
基本的定时器原理
首先需要了解M051的定时器工作原理:定时器的计时基于系统时钟。外部晶振12MHz经过系统时钟(通常是外部晶振经过一个倍频或分频后,作为系统时钟输入)提供定时器的时钟源。

计算定时器的时间周期:系统时钟频率是12 MHz,即每秒钟有12百万个时钟周期。如果定时器的时钟源为系统时钟,则定时器每1个计数周期的时间为:

t周期=1系统时钟频率=112,000,000≈83.33纳秒

t周期=系统时钟频率1=12,000,0001≈83.33纳秒因此,定时器的最小时间单位是83.33纳秒。如果需要实现每1微秒(1us)中断,定时器需要更高的精度,这通常是通过分频来完成。

楼主:
配置定时器实现每1us中断
由于定时器的最小时间单位是83.33纳秒,所以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分频器来将定时器的时钟频率降低到足够实现1微秒定时。

计算分频因子
1微秒 = 1000纳秒,所以下面的公式可以帮助我们计算分频器:

所以,我们需要将定时器的时钟频率分频到原来的12分之一。

楼主:
配置定时器0
选择时钟源:选择系统时钟作为定时器0的时钟源。
设置分频器:使用定时器的预分频器来使时钟频率降低到期望的频率(1us中断)。
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值:定时器的计数器溢出时产生中断,我们可以根据分频后的频率来设置计数器溢出的计数值。

楼主:
示例代码:M051定时器0配置为每1微秒中断一次
假设你使用的是M051的定时器0,我们需要设置定时器计数器的值和分频器。

c

#include "M051Series.h"

void Timer0_IRQHandler(void) {
    // 定时器中断处理代码
    // 这里可以放置每1us的中断需要执行的任务
    TIMER0->TISR |= TIMER_TISR_TIF_Msk;  // 清除中断标志
}

void Timer0_Init(void) {
    // 开启定时器0时钟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 设置定时器0的时钟源为系统时钟(12MHz),并配置为定时模式
    TIMER0->TCSR = 0;  // 关闭定时器
    TIMER0->TCSR |= TIMER_TCSR_IE_Msk;  // 启用中断

    // 设置分频器,将时钟频率分频到原来的1/12(每个时钟周期为1微秒)
    TIMER0->TCSR |= (12 - 1) << TIMER_TCSR_PRESCALE_Pos; // 设置分频器为12

    // 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值(可以用定时器的最大值或其他合适值)
    TIMER0->TCMPR = 1 - 1;  // 计数器在每个周期结束时产生一个中断(每个时钟周期1微秒)

    // 启动定时器
    TIMER0->TCSR |= TIMER_TCSR_CEN_Msk;  // 启动定时器
}

int main(void) {
    SYS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

    Timer0_Init();  // 初始化定时器0

    // 配置中断优先级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启用定时器中断

    while (1) {
        // 主循环代码
        // 可以在这里做其他任务,定时器中断会在1微秒时触发
    }
}

楼主:
关键点说明:
分频器设置:TIMER_TCSR_PRESCALE_Pos 用于设置定时器的分频因子。此处设置为12,使得每个定时器计数周期为1微秒。
定时器计数值:TIMER0->TCMPR = 1 - 1; 设置了定时器溢出的值。通过调整该值,你可以控制定时器触发的频率。在此示例中,我们设置为每1个时钟周期产生中断,即每1微秒触发一次中断。
中断处理函数:Timer0_IRQHandler() 是定时器中断的处理函数,用来处理每1微秒触发的中断。

楼主:
注意事项:
根据你的应用需求,可以调整计数器的溢出值和分频器的设置。
使用定时器时要确保中断优先级设置正确,避免中断被阻塞。
请根据芯片手册确认具体寄存器的名称和使用方法,M051系列的定时器寄存器名称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A:
初始化:首先,你需要初始化定时器模块。这通常包括使能定时器模块的时钟,并设置其基本参数(如时钟分频等)。
选择定时器模式:确定你要使用的定时器模式(如计数模式、模式控制等)。例如,对于上升或下降计数,或单次或连续触发等。
配置计数值:根据你的需要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值。这是指定从零计数到某一特定值后触发的中断或输出的值。这通常是通过写入一个特定的寄存器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