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APM32E103 FreeRTOS适配

楼主(2024-11-25):
1、认识FreeRTOS源码
1.1 Demo文件
文件夹里面是 FreeRTOS 的相关例程,其中有不同MCU的不同例程,可以选STM32F103作为参考例程
1.2 License文件
  这个文件夹里面就是相关的许可信息,要用 FreeRTOS 做产品的得仔细看看。可以忽略
1.3 Source文件
include 文件夹是一些头文件,移植的时候是需要的;
下面的 .C  文件是 FreeRTOS 的源码文件,移植的时候是需要的;
portable 文件夹里面的东西是 FreeRTOS 系统和具体的硬件之间的连接桥梁。不同的编译环境,不同的 MCU,其桥梁应该是不同的,一般就用到下面5个文件夹里面的文件。
GCC、IAR、Keil 对应的是不同编译环境
MenMang 内存管理
RVDS MDK编译环境需要的文件
2、移植FreeRTOS源码
在keil下面添加以下公用文件
使用AC5编译时, port.c文件选择路径可以选择RVDS下面的ARM_CM3内核即可,同时加载相应路径下的头文件即可
使用AC6编译时, port.c文件选择路径建议选择GCC下面ARM_CM3内核即可,同时加载相应路径下的头文件即可,AC5和AC6语法规则上面会有很大的区别,使用RVDS下面的文件编译时类似下面的汇编写**报错。

网友A(2025-05-31):
楼主  在移植E103的时候,选择AC6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B:
现在国内RT-Thread实时操作系统很是火。不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在移植E103的时候,选择AC6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

AC6的语法有区别,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国内RT-Thread实时操作系统很是火。不考虑一下?

SDK里面也有示例

网友A(2025-07-17):
引用 楼主:
AC6的语法有区别,会报错

发现了。
现在老的项目也不想维护了,仍然使用了AC5来凑合着用呢

网友C:
还是FreeRTOS的移植简单,加速项目开发了

网友D(2025-10-07):
FreeRTOS应该相对简单,移植也有较多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