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肖特基二极管与TVS二极管该如何区分

楼主(2024-11-25):
肖特基二极管和瞬态抑制二极管(TVS Diode)是两种非常重要但用途截然不同的二极管。由于它们在结构、功能和应用场景上的差异显著,清楚地理解两者的特点和区别对于选型和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一、肖特基二极管的特点
肖特基二极管是一种采用金属-半导体结作为主要结构的二极管,其主要特点是正向压降低、开关速度快和反向恢复时间短。
工作原理
肖特基二极管的整流特性来自金属和半导体接触形成的肖特基势垒。在正向偏置下,电子从半导体跃迁到金属,形成低压降的电流通路;而在反向偏置时,金属和半导体之间的势垒抑制了反向电流流动。
主要特性
低正向压降:典型值在0.2V~0.4V,比普通PN结二极管低,能有效减少导通损耗。
高开关速度:反向恢复时间极短,适合高频整流和高速开关场景。
高反向漏电流:与普通二极管相比,肖特基二极管的漏电流较大,通常需要权衡功耗和性能。
典型应用
开关电源中的高效整流电路
DC-DC转换器
高频信号整流或钳位电路
二、TVS二极管的特点
TVS二极管是一种专用于过压保护的器件,能够在纳秒级时间内吸收浪涌电流或瞬态过电压,保护敏感元件不受损害。
工作原理
TVS二极管通常处于高阻状态。当电路中出现超过其反向击穿电压的瞬态过压时,TVS二极管迅速击穿并导通,将过电压能量限制在安全范围,同时吸收浪涌能量。电压恢复正常后,TVS二极管立即恢复到高阻状态。
主要特性
高瞬态功率能力:可以承受极高的脉冲功率,一般高达数百瓦至千瓦级别。
低钳位电压:能将过电压钳位到较低水平,保护下游电路。
响应速度快:典型响应时间为皮秒级。
典型应用
数据接口、通信设备的过压保护
汽车电子中的浪涌保护
工业控制设备的静电保护
三、肖特基二极管与TVS二极管的主要区别

四、选型与应用注意事项
肖特基二极管的选型要点
关注正向压降(影响能耗)和反向漏电流(影响效率)。
根据电路工作频率选择合适的二极管型号,确保满足开关速度要求。
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时,要注意其漏电流随温度升高而显著增加的特性。
TVS二极管的选型要点
根据保护电路的工作电压选择击穿电压范围合适的型号。
确定其峰值功率能力,保证能够吸收目标电路中的最大浪涌能量。
注意其钳位电压应低于被保护器件的耐压值,但高于正常工作电压。
组合应用
在一些电路中,肖特基二极管和TVS二极管可能会协同工作。例如,在电源线路中,肖特基二极管用于整流,TVS二极管则用于保护电路免受浪涌电压损害。两者共同作用,可以提升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肖特基二极管和TVS二极管在结构与用途上的根本不同,使其在电路设计中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前者以高效整流和快速开关见长,而后者则在保护电路免受瞬态过压损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网友A:
这资料非常不错,分析的很透彻和详细。

网友B:
之前我也做过关于TVS和肖特基二极管的对比,结合一下又学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