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UART2 PLC Module通讯

楼主(2024-11-25):
UART2 PLC Module通讯

网友A:
学习一下中颖的PLC通讯

网友B:
将PLC的相应通讯端口(如RS232、RS485等)与中颖MCU的UART2接口相连

网友C:
通过手机APP向PLC发送指令,控制家中的灯光、空调等设备

网友D:
设置UART2的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等参数,以确保双方能够按照相同的通信协议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E:
中颖MCU可以通过UART2发送指令到PLC,或者接收来自PLC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用于控制PLC的运行状态,或者读取PLC内部的变量和状态信息

网友F: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中颖UART2与PLC模块的通讯常用于实现生产线的自动化控制

网友G:
中颖UART2与PLC模块通讯是一个涉及硬件连接、软件配置和数据传输等多个方面的技术话题

网友H:
什么是plc通信啊?

网友I:
PLC通讯实例学习一下

网友J:
PLC通讯modbus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