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关于XMC4800单片机与执行器外设的控制问题

楼主(2024-11-25):
如何通过XMC4800单片机控制执行器外设的启动、停止和运行状态?需要编写哪些程序代码?
在控制执行器外设时,如何实现精确的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有哪些常用的控制算法和技术?
如何对执行器外设进行故障诊断和保护,以避免因故障导致的设备损坏或安全事故

网友A:
1)首先保证正确的硬件连接,如果是通过PWM控制的,那就将XMC4800的PWM输出引脚连接到执行器外设的对应引脚上。控制其运行状态就要控制输出的PWM,可以结合定时器以及CCU4/CCU8模块进行相关的设置。

2)精准的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通常需要闭环控制,可以使用PID控制和模型预测控制等。位置控制可以用编码器/霍尔等反馈来实现。XMC系列的电机控制方案请参考我之前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368574-1-1.html

3)故障检测可以包括电流检测、位置反馈以及温度监控。

网友B:
其实主要设置软硬件的连接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