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KE系列Nucleo核心板拆箱介绍

楼主(2024-11-25):
新人视角开箱演示
拆箱+资料下载
拆箱后可以看到核心板,同时佩带一张产品介绍,如下图:
0f55105471c854baa38b34fff9d19d27
上面有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即可直达核心板对应资料页面,或直接访问该链接:STM32CubeWB0 - STM32Cube MCU Package for STM32WB0 series (HAL, Low-Layer APIs and CMSIS, File system, RTOS, BLE stack and examples running on ST boards) - STMicroelectronics
里面包含了开发所能用到的全部资料,可以在线看或下载到本地。
可以先从《nucleo-wb09ke.pdf》入手熟悉一下开发板的大致外设和性能,然后再看《um3345-stm32wb09-nucleo64-board-mb1801-and-mb2032-stmicroelectronics.pdf》,最主要的是熟悉各个跳线的连接,选择合适的供电以及启动方式,再跟随Quick start章节内容快速的激活核心板的主要功能并进行验证。
跳线有三个要注意的地方,一个是JP1,用来选择供电方式,具体配置信息如下图:
15571e5dcffd24630f258dd315c12545
第二个要注意的地方是SW1的拨码配置,默认是U4 LDO作为电压源,提供3.3V电压,这里我们就是用默认配置即可,具体说明如下图:
27a8526eca41c0af4238133abcc96d36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跳线位置是上方深蓝色MB2032板的JP1,若想正常运行程序则需要连接到USER FLASH直接从Flash加载程序执行,若接到BOOT Loader则需要使用串口下载新的程序到Flash,具体说明如下图:
1cede7ad8194c7cf59f950c2c2eba4ab
我这边是参考Quick start章节的说明,将MB1801D底板的JP1跳到VBUS_STLK,然后使用Type-C直接供电,可以看到LD4绿灯常亮表示供电正常,LD6红灯常亮表示没有连接STLink,LD3高频闪烁表示蓝牙待连接,如下图:
09a3c8ee4d07a2530aff07f831a387dc
此时手机打开蓝牙能够搜索到核心板的蓝牙,如下图:
dd57387679c9f5c8a861e8037e7e5e7c
在官网上也可以找到ST BLE sensor应用,下载到手机上可以搜索并连接到WB09蓝牙,并查看核心板状态等信息,如下图:
d40bdac215a98de9f0bd89adeb727206
最后是跳转到Tools&Sodtware界面,下载STM32Cube MCU Package for STM32WB0 series,也就是SDK库,里面有各个外设的驱动和应用例程,方便参考开发。
以上就是STM32 Nucleo-wb09ke的开箱心得,欢迎大家补充和讨论。

网友A:
通过对STM32WB09KE系列Nucleo核心板的拆箱介绍,我们对该核心板有了更详细的了解。该核心板具有Wi-Fi和蓝牙功能、丰富的硬件接口、高性能处理器等特点,适用于物联网应用。在实际应用中,用户可以根据需求进行扩展和连接其他设备,实现各种功能。

网友B(2024-12-31):
一旦完成了基本的跳线配置,可以参考Quick Start章节快速激活STM32WB09开发板的主要功能并进行验证。

网友C:
STM32 Nucleo性能非常不错

网友D:
芯片实用性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