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 STM32F4单片机SPI外设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4-11-25):
如何正确配置STM32F4单片机的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外设?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在使用SPI进行数据传输时,如何正确发送和接收数据?能否提供一个简单的例子?

网友A:
选择捕获的活动时钟沿。根据外设手册选择第一个边沿或第二个边沿

网友B:
使能SPI时钟和GPIO时钟。例如,对于SPI1,需要使能RCC_APB2Periph_SPI1

网友C:
配置SPI相关的GPIO引脚为复用推挽模式。例如,对于SPI1,需要配置PA5、PA6、PA7引脚

网友D: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建议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

网友E:
选择串行时钟的稳态。根据外设手册选择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F:
#include "stm32f4xx.h"

// SPI初始化结构体
void SPI_Init(void) {
    // 使能SPI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使能GPIO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GPIO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SPI1);

    // 配置SPI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使能SPI
    SPI_Cmd(SPI1, ENABLE);
}

// 发送数据
void SPI_SendByte(uint8_t byte) {
    // 等待发送缓冲区为空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byte);
    // 等待传输完成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BSY) == SET);
}

// 接收数据
uint8_t SPI_ReceiveByte(void) {
    // 等待接收缓冲区非空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系统
    SystemInit();
    // 初始化SPI
    SPI_Init();

    // 发送数据
    uint8_t dataToSend = 0xAA;
    SPI_SendByte(dataToSend);

    // 接收数据
    uint8_t receivedData = SPI_ReceiveByte();

    while (1) {
        // 主循环
    }
}

网友G:
正确配置STM32F4单片机的SPI外设,需要设置时钟配置,确保SPI外设的时钟已正确配置并启用

网友H:
选择SPI的工作模式,如模式0、模式1等。不同的模式具有不同的时钟极性和相位设置

网友I:
一般需要设置SPI传输的数据位数,通常为8位或16位。根据应用场景选择主模式或从模式。设置SPI的通信速率,即波特率

网友J:
软件复位和使能SPI外设,对SPI外设进行软件复位,并使其处于使能状态

网友K:
配置SPI相关的寄存器,如控制寄存器(CR)、状态寄存器(SR)等

网友L:
其实一般操作就是将数据写入SPI的数据寄存器(DR)。在发送数据之前,确保SPI处于使能状态并且处于正确的模式。数据将从DR寄存器自动传输到SPI总线上

网友M:
我知道的是,一般需要从SPI的数据寄存器(DR)读取接收到的数据。在接收数据之前,确保SPI处于正确的模式并且已经接收到有效的数据。接收到的数据将自动存储在DR寄存器中

网友M:
假设我们有一个STM32F4单片机与一个外部设备通过SPI连接。首先,我们需要配置SPI的参数,如时钟配置、模式选择、数据位配置等

网友N:
你就用cubemx配置一般就行吧

网友O:
SPI我觉得可以直接按照例程来搞的,非常简单

网友P(2025-09-08):
STM32F4 的 SPI 使用需注意:配置 GPIO 为复用功能(推挽输出),设置 SPI 模式(主 / 从)、数据位宽、极性相位。使能 SPI 时钟,配置波特率分频。通信时先拉低片选,发送数据后等待发送完成标志,读取接收缓冲区。注意中断 / DMA 配置及错误处理。

网友Q(2025-10-20):
在接收数据之前,确保SPI处于正确的模式并且已经接收到有效的数据。

网友R:
配置SPI相关的GPIO引脚为复用推挽模式

网友S:
注意中断 / DMA 配置及错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