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基于STM32F4单片机的GPIO外设使用问题

楼主(2024-11-25):
如何实现GPIO的位操作和寄存器操作?
如何使用GPIO中断?如何配置中断优先级?

网友A: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 BITBAND(addr, bitnum)  )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20)        //0x40020014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20)             //0x40020414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20)           //0x40020814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20)                 //0x40020C14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20)          //0x40021014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20)          //0x40021414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20)          //0x40021814
#define GPIOH_ODR_Addr                (GPIOH_BASE+20)        //0x40021C14
#define GPIOI_ODR_Addr                (GPIOI_BASE+20)          //0x40022014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16)            //0x40020010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16)       //0x40020410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16)       //0x40020810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16)         //0x40020C10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16)      //0x40021010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16)      //0x40021410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16)      //0x40021810
#define GPIOH_IDR_Addr                (GPIOH_BASE+16)      //0x40021C10
#define GPIOI_IDR_Addr                (GPIOI_BASE+16)      //0x40022010
//-----------------------------------------------------
#define PA0Out                                BIT_ADDR(GPIOA_ODR_Addr, 0) //Êä³ö
#define PA1Out                                 BIT_ADDR(GPIOA_ODR_Addr, 1) //Êä³ö
#define PA2Out                                 BIT_ADDR(GPIOA_ODR_Addr, 2) //Êä³ö
#define PA3Out                                  BIT_ADDR(GPIOA_ODR_Addr, 3) //Êä³ö
#define PA4Out                                BIT_ADDR(GPIOA_ODR_Addr, 4) //Êä³ö
#define PA5Out                           BIT_ADDR(GPIOA_ODR_Addr, 5) //Êä³ö
#define PA6Out                                BIT_ADDR(GPIOA_ODR_Addr, 6) //Êä³ö
#define PA7Out                          BIT_ADDR(GPIOA_ODR_Addr, 7) //Êä³ö
#define PA8Out                         BIT_ADDR(GPIOA_ODR_Addr, 8) //Êä³ö
#define PA9Out                          BIT_ADDR(GPIOA_ODR_Addr, 9) //Êä³ö
#define PA10Out                         BIT_ADDR(GPIOA_ODR_Addr, 10)//Êä³ö
#define PA11Out                          BIT_ADDR(GPIOA_ODR_Addr, 11)//Êä³ö
#define PA12Out                           BIT_ADDR(GPIOA_ODR_Addr, 12)//Êä³ö
#define PA13Out                          BIT_ADDR(GPIOA_ODR_Addr, 13)//Êä³ö
#define PA14Out                           BIT_ADDR(GPIOA_ODR_Addr, 14)//Êä³ö
#define PA15Out                            BIT_ADDR(GPIOA_ODR_Addr, 15)//Êä³ö

#define PA0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 0)        //ÊäÈë
#define PA1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 1) //ÊäÈë
#define PA2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 2) //ÊäÈë
#define PA3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 3) //ÊäÈë
#define PA4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 4) //ÊäÈë
#define PA5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 5) //ÊäÈë
#define PA6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 6) //ÊäÈë
#define PA7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 7) //ÊäÈë
#define PA8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 8) //ÊäÈë
#define PA9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 9) //ÊäÈë
#define PA10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 10)//ÊäÈë
#define PA11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 11)//ÊäÈë
#define PA12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 12)//ÊäÈë
#define PA13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 13)//ÊäÈë
#define PA14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 14)//ÊäÈë
#define PA15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 15)//ÊäÈë

#define UABFt                      PA0In
#define DYFT                      PA1In
#define TXD2                      PA2Out
#define RXD2                     PA3In
#define RadioD3                 PA4In
#define NULL1                   PA5Out                                                                                                //1
#define CON7606               PA6Out
#define RadioVT                 PA7In
#define Lamp2                   PA8Out                                                                                                //2
#define TXD1                     PA9Out
#define RXD1                     PA10In
#define Close                     PA11Out
#define Open                     PA12Out
#define TMS                      PA13Out
#define TCK                      PA14Out
#define OverCurrentLed     PA15Out
以上为位操作的定义,至于寄存器操作,只要对寄存器名直接读写就可以。

网友B:
还用寄存器操作啊?是为了速度快吗?

网友C:
你参考STM32F103的,其实他们都基本上差不多的

网友D:
其实你都用F4了,感觉速度应该不在乎了吧,应该会很快的啊

网友E:
建议还是使用固件库或者是HAL试试吧

网友F:
这种寄存器的话得自己对比手册才行,不然很难弄

网友G:
直接用库函数呗,库函数也是用寄存器封装的呀

网友H:
不太会,现在寄存器都很少操作了,基本都是HAL

网友I:
操作中断的话还得直接使用数据手册对照着,去搞寄存器的

网友J:
为啥不选择使用HAL来搞呢

网友K:
这种寄存器的话不方便移植和编码啊,而且容易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