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 【AT-START-L021 测评】简介、上电、环境搭建、程序测试

楼主(2024-11-26):
#申请原创#
【AT-START-L021 测评】简介、上电、环境搭建、程序测试

简介

包括开发板、原理图、MCU、性能、特点等方面的介绍。

开发板

AT-START-L021 开发板以 AT32L021C8T7 芯片为核心,外设配置 LED 灯,按钮,和ArduinoTM Uno R3扩展接口。

此开发板自带嵌入式调试/烧录工具 AT-Link-EZ,不需接入额外开发工具即可对芯片调试使用。

详见:雅特力科技 : 技术与开发支持

原理图

AT-Link

板载 AT-Link 电路设计

MCU

MCU 电路设计

MCU

开发板板载 MCU 型号为 AT32L021C8T7

雅特力科技 AT32L021 系列低功耗 ARM®Cortex®-M0+ 微控制器,高达 80MHz 的CPU运算速度,最高可支持 64KB 闪存存储器 (Flash) 及 8+1KB 随机存取存储器 (SRAM) (支持奇偶校验),而系统存储器 (4KB) 除可作启动加载程序 (Bootloader) 外,也可一次性配置成一般用户程序和数据区,达到 64+4KB 的最大空间使用。
片上集成 1 组 CAN总线、4 个 USART (支持RS-485模式)、2个SPI/I²S、2个I²C、1个16位高级定时器、5 个 16位通用定时器、1个16位基本定时器。同时还扩展了1个采样率高达2Msps 的 12 位高速 ADC,满足高速数据采集、工业控制与电机应用要求。拥有快速进入/唤醒低功耗模式与低待机功耗优势,深睡眠 (Deepsleep) 下电流约 9uA,唤醒时间低于17us,待机模式 (Standby) 下电流仅为 1.2uA,有效延长电池寿命,属入门级低功耗 MCU 最佳选择。
AT32L021 可运行于工业级温度范围-40~105°C,
适用于物联网 (IoT),无线通信模块(Wireless),电机控制 (Motor Control) 及消费电子(Consumer Electronics) 等各种低运行功耗、低待机功耗需求的设计。

主要特点

  • 效能/性能
    • ARM® Cortex®-M0+主频最高80MHz
    • 1.71V ~ 3.6V 供电电压
    • I/Os 可承受 5V 电平
    • 温度范围-40 ~ +105°C

  • 內存
    • 高达16 ~ 64KB闪存
    • 高达9KB SRAM
    • sLib:将指定之主存储区设为执行代码安全库区(仅能调用无法读取)

  • 时钟
    • PLL (80 MHz输出)
    • 外部高速 4 ~ 25 MHz晶体振荡器
    • 内部高速 48 MHz RC振荡器(-40°C ~ 105°C)
    • 外部低速 32.768kHz RTC 晶体振荡器
    • 内部低速 40kHz RC振荡器

  • 复位和电源管理
    • 睡眠、深睡眠、和待机模式
    • 上电/断电复位(POR/LVR)
    • 可编程电压监测器(PVM)
    • 5个32位的电池供电寄存器(BPR)

  • 模拟高性能外设
    • 1组2M采样速率12位A/D转换器(15通道)

  • 定时器
    • 1个16位带死区控制PWM高级控制定时器
    • 5个16位通用定时器
    • 2个看门狗定时器(独立和窗口型)
    • 1个16位基本定时器
    • 1个系统时间定时器: 24位自减型

  • 外设接口
    • 2 x I²C
    • 2 x SPI / I²S (SPI可达36MHz)
    • 4 x USART (支持ISO7816,LIN,IrDA接口和调制解调控制)
    • 1 x CAN 2.0B
    • 1 x IRTMR

  • DMA
    • 5通道, 支持定时器、ADC、I²S、SPI、I²C和USART

  • 快速I/O端口
    • 多达39个I/O端口, 所有I/O口可映像到16个外部中断; 几乎所有I/O口可容忍5V输入信号
    • 内核专用单周期GPIO总线

  • 封装
    • 32/48-pin LQFP
    • 20/28/32-pin QFN
    • 20-pin TSSOP

详见:雅特力科技 : AT32L021

开箱展示

包装

开发板

Top view

Bottom view

上电测试

效果如下
上电后,板载 LED 开始快速循环闪烁,并呈现流水灯效果;
点击 USER 按键 LED 闪烁频率减慢。

用户按键可切换 LED 闪烁频率。

环境搭建

支持多种开发环境,如 Keil MDK IDE 以及 AT32 IDE,配合图形配置工具软件 AT32 Work Bench 可方便地配置 GPIO 引脚模式和时钟树。

相关软件下载详见:https://www.arterytek.com/cn/product/AT32L021.jsp

Keil

下载并安装 Keil - MDK IDE .

下载并安装 AT32L021 系列芯片开发包 ArteryTek.AT32L021_DFP.2.0.4.pack .

AT32 IDE

下载并安装 AT32 IDE 和 AT32 Work Bench 图形配置工具

固件烧录

下载并安装工程烧录工具 AT-Link Family .

工程测试

项目目标:使板载 LED 闪烁

由原理图可知,LED 分别对应 PF6、PF7 和 PB11 引脚,且为高电平点亮。

1.打开 AT32 Work Bench 软件,进行 GPIO 配置,将上述三个 LED 的控制引脚设置为推挽输出,生成代码
可选择 MDK 或 AT32 IDE 编译工具。

2.打开生成的项目工程,在主函数中输入 LED 电平翻转代码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gpio_bits_toggle(GPIOB, GPIO_PINS_11);
                wk_delay_ms(200);
        /* add user code end 3 */
  }

3.重新编译工程,上传固件至芯片,Reset 即可。

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