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低功耗模式下的RTC闹钟应用详解

楼主(2024-11-26):
STM32G070是一款性能出色的低功耗MCU,非常适合能源敏感型应用,如物联网设备和可穿戴设备。本文将介绍如何利用其RTC模块实现定时唤醒功能,并结合低功耗模式降低整体能耗。
应用场景在许多物联网设备中,定时任务如定时上传数据或定期唤醒传感器至关重要。STM32G070的RTC模块支持多种定时器功能,结合低功耗模式(STOP或STANDBY模式),可以显著延长设备电池寿命。
示例功能说明
  • 使用RTC模块配置一个闹钟事件,每5秒唤醒MCU。
  • MCU进入STOP模式,在闹钟中断发生时被唤醒,完成一次简单的任务(如LED闪烁)。
  • 再次进入STOP模式,循环执行。
硬件需求
  • STM32G070开发板(如Nucleo-G070RB)。
  • 一个LED用于任务指示。
  • 一个USB供电模块(测试低功耗时可切换为电池)。
代码实现
#include "stm32g0xx_hal.h"
#include "main.h"

RTC_HandleTypeDef hrt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RTC_Init(void);
void Enter_Stop_Mode(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RTC_Init();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B, GPIO_PIN_0); // 闪烁LED
        HAL_Delay(100);

        // 进入STOP模式
        Enter_Stop_Mode();
    }
}

void HAL_RTC_AlarmAEventCallback(RTC_HandleTypeDef *hrtc) {
    // 闹钟回调:LED点亮表示被唤醒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0,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0, GPIO_PIN_RESET);
}

void Enter_Stop_Mode(void) {
    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1); // 配置唤醒引脚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       // 清除唤醒标志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SystemClock_Config(); // STOP模式恢复后重新配置系统时钟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 配置LED引脚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static void MX_RTC_Init(void) {
    RTC_AlarmTypeDef sAlarm = {0};

    __HAL_RCC_RTC_ENABLE();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AsynchPrediv = RTC_AUTO_1_SECOND;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hrtc.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hrtc.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if (HAL_RTC_Init(&hrt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配置闹钟,每5秒触发一次
    sAlarm.AlarmTime.Hours = 0;
    sAlarm.AlarmTime.Minutes = 0;
    sAlarm.AlarmTime.Seconds = 5;
    sAlarm.AlarmMask = RTC_ALARMMASK_DATEWEEKDAY;
    sAlarm.Alarm = RTC_ALARM_A;
    if (HAL_RTC_SetAlarm_IT(&hrtc, &sAlarm,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while (1) {
        // 错误处理
    }
}
配置说明
  • RTC模块:通过HAL_RTC_SetAlarm_IT函数配置RTC闹钟,周期性唤醒MCU。
  • STOP模式:通过HAL_PWR_EnterSTOPMode函数将MCU进入低功耗模式,保持RTC模块运行。
  • 唤醒与时钟恢复:STOP模式退出后需重新配置系统时钟。
总结本文通过一个简单的RTC闹钟和低功耗示例展示了STM32G070在物联网和电池供电设备中的优势。开发者可将该方法拓展到复杂的周期性任务中,如数据采集和无线传输。

网友A:
哇,这个低功耗配置对我这种电池设备项目太有用了!

网友B:
RTC的闹钟功能一直觉得复杂,这个例子写得太清楚了!

网友C:
刚好手上有个G070板子,马上试试!

网友D:
低功耗+RTC,感觉超级适合做物联网节点啊!

网友E:
每5秒唤醒一次,这个延迟可以调到更长时间吗?

网友F:
有没有关于STANDBY模式的例子?我想再省点电。

网友G:
唤醒时钟的恢复部分挺有意思,以前都忘记处理了。

网友H:
如果想加个蜂鸣器提示,也用RTC闹钟可以实现吧?

网友I:
STM32的RTC模块确实强大,感觉用来做定时功能很方便。

网友J(2024-12-30):
在这些设备中,定时任务如定时上传数据或定期唤醒传感器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