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xx 的内部HSI 频率该如何设置?

楼主(2024-11-26):
HS, H5, xx, ce, rc, source
    在ch5xx关闭蓝牙的时候,切换到内部hsi振荡器,以求得更快的唤醒速度。 但是目前SDK只有以下频率选择,是否应该完善系统频率的选择,以供用户灵活选择?

typedef enum
{
    CLK_SOURCE_LSI = 0x00,
    CLK_SOURCE_LSE,

    CLK_SOURCE_HSE_16MHz = 0x22,
    CLK_SOURCE_HSE_8MHz = 0x24,
    CLK_SOURCE_HSE_6_4MHz = 0x25,
    CLK_SOURCE_HSE_4MHz = 0x28,

    CLK_SOURCE_PLL_60MHz = 0x48,
    CLK_SOURCE_PLL_48MHz = (0x40 | 10),
    CLK_SOURCE_PLL_32MHz = (0x40 | 15),
    CLK_SOURCE_PLL_24MHz = (0x40 | 20),
} SYS_CLKTypeDef;

网友:
CH585有内部16M时钟
592如果用内部的,只能用内部32K作为时钟,切换参考:
https://www.cnblogs.com/gscw/p/16646454.html

楼主:
   原来如此,拿着585的资料,用的592的SDK。  重新对比了资料,只有579,585有内部16M HSI。
   测试只能等拿到585的开发板了。

网友A:
CH5xx系列微控制器通常具有内部高速内部振荡器(HSI)作为时钟源之一。关于如何设置CH5xx的内部HSI频率,具体的步骤和设置方法可能会因不同的芯片型号和开发环境而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