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示波器在不同时基档位下测量信号频率不同

楼主(2024-11-26):
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个频率为20khz的PWM信号的频率,测试发现示波器在不同档位表现出来的频率不一样,在25us档位时周期为50us,100ms档位测得周期为320ms,占空比两个一致,请问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采样频率的影响‌:示波器的采样频率是指示波器每秒采集的样本数,采样频率越高,对高频信号的测量精度就越高。如果示波器的采样频率不能满足信号发生器波形的频率,就会导致采样率不足,从而测量值与实际值不一致‌1。

‌时间轴档位的影响‌:当示波器的时间轴档位设置过大时,会导致示波器的采样率下降,低于香农采样定律,甚至低于采样对象,从而出现假波现象,导致测量的频率不准确‌2。

‌示波器时基电路的误差‌:示波器的时基电路(X轴扫描)如果不准确,会将误差直接转移到被测信号的频率上,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3。

‌人为误差‌:示波器的使用调整是否正确也会影响测量结果。例如,由于面板的坐标格和示波管的图形有一段距离,容易有视觉读数误差。此外,测量时最好将波形拉开些,观察的周期数少些,这样有利于减少读数误差‌3。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包括‌:

‌选择高采样频率的示波器‌:在进行高频信号测量时,选择采样频率高的示波器可以显著提高测量精度。
‌调整时间轴档位‌:将时间轴档位调整到合适的范围,避免因档位过大导致的采样率下降。
‌校准时基电路‌:定期校准时基电路,确保其准确性。
‌正确使用示波器‌:在使用示波器时,注意调整和观察波形的方法,减少人为误差。
通过以上方法,可以有效减少示波器在不同时基档位下测量信号频率的误差,提高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B:
这个问题没有考虑过,现在刚接触示波器只会用“Auto”键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