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得到平稳的高压

楼主(2024-11-26):
实验需要一段平稳的高压,电压在160KV以上,持续10S,电流5mA。
如果用变压器的话,怕有纹波。
能不能用电容呢?不知需要多大的电容?

网友A(点评):
买 5.3万个纽扣电池串联。

网友B:
这个问题恐怕只能求助特斯拉线圈了,电压太高了。

网友C:
这个有难度。电视机高压包输出一般只有10~20kV。你这个高压是高压包的10倍。

网友D:
好像没听说过哪个器件能承受得了这么高的电压。市场上卖的常用的漆包线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