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串口收发为什么在开发板好使 换一个板就不行

楼主(2024-11-26):
发送一串十六进制数【5A A5 06 83 12 00 01 00 02】到串口   32接收并保存到数组  对数组中的数据进行处理时
只有第一次好使,之后就不好使了  复位之后   还是只能用一次

网友A:
明显代码错误

网友B:
发送或接收前有没清串口数据,或重启一下串口

网友C:
检查下 是不是一直在收数据,不管是有效数据还是干扰数据,如果有,数组会一直在更新。如果在开发板上是好的,换了板子出问题,对比下程序,着重看下硬件差异及连接可靠性。

网友D:
哈哈 迪文屏的协议

网友E:
没清空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