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专区] 【AT-START-L021 测评】Standby和Deepsleep模式下电流测试

楼主(2024-11-26):
感谢ARTERY21IC给予的这次评测机会。
L系列产品突出特点就是低功耗,首先就来测试一下功耗问题。
从简介中可以看到,这颗芯片共有三个省电模式。
AT32L021_Firmware_Library_V2.0.5.zip中,也提供了对应的好几个例程示例低功耗的基本应用。
三种模式的例程都有,先测试一下Deepsleep下的功耗。使用例程deepsleep_usart1
为了方便测量电流,开发板上也是需要改造一下。原理图上标示:
所以把R13焊开,半焊在焊盘上,下次还可以用。在JP3上焊上排针,用杜邦线连出来测试电流。
软件和硬件都准备好了,再焊一个方便测电流的接线。万用表的电流档总是不怎么准,准备用10R1K电阻来取样,10R取样mA级的电流,1K取样uA级的电流,然后用万用表的200mV电压档来测。
I是电压进,O是电压出,接到开关板JP3的针脚上。然后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来测量压差。用压差除以电阻就得到电流了。焊好后就是这个样子。
上面两根线接开发板,下面两根线接表笔。
直接运行deepsleep_usart1例程测得电流:
deepsleep状态下,板上两个用户灯亮起,电流达到530uA.
deepsleep状态下,板上一个用户灯亮起,电流达到270uA. 看来点亮LED还是消耗了很大MCU的管脚电流。
为了测量一下运行模式下的电流,把运行延时调整到3秒。
这样测得运行状态的电流为7.56mA.
把板上的LED外设都关掉,把LED的控制也注释掉。再测一下。
        测得Deepsleet状态电流5.9uA.这时是1K电阻取样,并且连接了USB-UART小板。
取掉USB-UART小板,电流小涨到9uA.
再测运行状态时电流为6.7mA.
对比一下规格书。
实测6.7mA, 例程中在进入Deepsleep前,是切换到了HICK.只打开了一个UART1外设用于唤醒。与规格书中的6.57mA相差不大。
实测9uA, 与规格书中的9.24uA也相近。
另外,测试时发现,如果芯片进入了Deepsleep模式,就与SWD调试接口不能通讯了。再下载时就会出错。
因此,在下载固件前,要清楚能让芯片退出Deepsleep,回到运行状态才能再次下载程序。差一点芯片救不回来了。
接下来,用同样的方法,使用standby_wakeup_pin例程,测试下Standby模式下的电流。
测得电流1.2uA.
移动JP2上的跳帽,再测试一下1.8V的各模式电流。
总结:先看下测试结果数据。
对测试结果的说明:
1. 以上测试的数据来源于deepsleep_usart1standby_wakeup_pin例程,做了一点修改,去掉了板上三个LED的初始化和控制后的结果。
2. 测得的数据与规格书标定的数据测试条件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规格书中标定数据的条件是外设全关,我测试时是有一个唤醒外设没有关闭。但测试结果数据还是相近。
3. 运行模式的数据单位是mA,其他模式下数据单位是uA.
对于Deepsleep模式下<10uA, Standby模式下<2uA的低功耗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能够满足大部分的低功耗或者电池应用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