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ASRPRO通信

楼主(2024-11-26):
STM32与ASRPRO的通信主要通过串口(USART)实现。ASRPRO是一款支持语音识别的模块,可以通过串口接收STM32发送的指令,并根据指令执行相应的语音播报。以下是详细的步骤和代码示例,用于实现STM32与ASRPRO的通信。

1. 硬件连接
首先,需要将ASRPRO与STM32进行硬件连接。通常,连接如下:

ASRPRO TX(发送)连接到STM32的RX(接收)引脚。
ASRPRO RX(接收)连接到STM32的TX(发送)引脚。
GND(地线)连接到STM32的GND。
2. 软件配置
2.1 初始化串口
在STM32中,需要配置USART来与ASRPRO通信。以下是USART初始化的代码示例: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USART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TX 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RX 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2.2 发送数据给ASRPRO
以下是发送数据给ASRPRO的函数:

void USART_SendByte(USART_TypeDef *pUSARTx, uint8_t ch) {
    USART_SendData(pUSARTx,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void USART_SendString(USART_TypeDef *pUSARTx, char *str) {
    while (*str) {
        USART_SendByte(pUSARTx, *str++);
    }
}

2.3 接收ASRPRO发送的数据
以下是接收ASRPRO发送的数据并处理的代码: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uint8_t 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
}

3. 主函数
在主函数中,初始化串口,然后循环发送数据给ASRPRO,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USART2_Init();

    while (1) {
        USART_SendString(USART2, "Hello ASRPRO\r\n");
        for (volatile uint32_t i = 0; i < 10000000; i++); // 延时
    }
}

4. 注意事项
波特率匹配:确保STM32和ASRPRO的波特率设置一致。
中断服务:在USART中断服务中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并根据需要发送响应。
硬件连接:确保TX、RX和GND连接正确,避免通信失败。
通过上述步骤和代码示例,您应该能够实现STM32与ASRPRO的串口通信,并根据接收到的指令控制ASRPRO进行语音播报。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帮助您快速上手STM32与ASRPRO的通信开发。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66608063/article/details/143927039

网友A(2024-12-30):
ASRPRO是一款语音识别模块,它通过串口接收来自STM32的指令并执行相应的语音播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