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片机电路基本知识

楼主(2024-11-26):
单片机电路基本知识
MCU(C51)
概念:应用实例家用电子,汽车电子,嵌入式系统,低成本,低功耗,小型化,通常使用c语言或者汇编语言,用于家用电器控制,智能家居,汽车电子等领域

单片机
由集成微处理器核心,存储器各种输入输出接口(IC)
1.集成度高
2.低成本
3.低功耗
4.实时性强
5.易于编程

IC
是一种逻辑功能已经固定的集成电路芯片
微型化
功能性

MPU
在MCU基础之上新增的运算器(STM32),之后还有SOC了解即可

ARM
是一种处理器内核的架构专门负责内核协议

8051单片机内部结构
由时钟,程序存储器(ROM),数据存储器(RAM),定时计数器,中断系统,外接口

单片机是什么
1.组成
晶体管
电阻电容
存储但愿:SRAM,ROM
时钟和控制但愿
输入输出接口
2.分类
数字集成电路
模拟集成电路
混合集成电路
3.RAM是什么呢?
相当于PC的内存,分为两⼤类,SRAM和DRAM,掉电数据不保存。
SRAM是静态随机存储器,DRAM是 随机存储器。

4.单⽚机的特点
集成度⾼
性价⽐⾼
灵活度⾼
中断
定义:是指程序运行过程中,出现某种意外情况需要处理干预
功能:是处理一些外部紧急情况的操作

时钟
定义:一种周期性的信号
功能:同于同步单片机的各种操作

总线
数据总线:
– 定义:数据总线是双向传输,用于CPU与内存RAM或其他器件之间的数据传送
– 功能:CPU与I/O接口之间传输数据
地址总线:
–定义:地址总是单项传输总线,用于cPU向内存或其他器件传送地址信息
–功能:选择所要传输信息的地址
控制总线:
–定义:CPU用来发出各种控制信号和时序信号

MOS管及其开关特性
近年来,数字电路基本上都是由 MOSFET 场效应管构成的,简称MOS管。MOSFET是⼀种在施
加电压后可以像开关⼀样⼯作的半导体器件。按照导电载流⼦的不同,MOSFET分为N沟道MOS
(NMOS)管和P沟道MOS(PMOS)管。按照导电沟道形成机理的不同分为增强型和耗尽型。

CMOS⻔电路
定义:CMOS是互补⾦属氧化物半导体的缩写,是⼀种场效应管构成的逻辑电路。
CMOS集成电路的性能及特点 :CMOS技术具有低功耗、⾼集成度和抗⼲扰能⼒强等优点。
因此在电⼦⾏业中得到了⼴泛的应⽤。CMOS电路的速度相对较慢,传输延迟时间⻓(25-
50ns),但其功耗很低。CMOS的逻辑电平范围⽐较⼤,⼀般在5V~15V,⾼低电平之间相差⽐
较⼤,抗⼲扰性强。CMOS电路是电压控制器件。
CMOS是组成CPU与主要芯⽚的关键技术。CMOS的逻辑电路是由两个N沟道和⼀个P沟道⾦属氧
化物场效应晶体管(MOSFET)管芯组成。CMOS由于互补效应,所以称为互补⾦属氧化物半导
体。CMOS制造⼯艺可同时被加⼯成PMOS晶体管和NMOS晶体管,并制作在同⼀个硅芯⽚上,从
⽽构成CMOS电路。

TTL逻辑⻔电路
定义:TTL(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全称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路,主要由BJT(双极结
型晶体管)和电阻构成。

TTL电路具有速度快的特点,传输延迟时间短(5-10ns),但其功耗相对较⼤,⼀般在1~5mA/
⻔。TTL的输出⾼电平通常⼤于2.4V,输出低电平通常⼩于0.4V,但在室温下,⼀般输出⾼电平
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TTL电路是电流控制器件,只能在5V下⼯作。

TTL 电路和 CMOS 电路的⽐较
为什么CMOS在许多应⽤中更受欢迎?

功耗:CMOS电路的主要优势之⼀是其低功耗特性
噪声容限:CMOS电路具有较⾼的噪声容限
⼯作电压:TTL电路的⼯作电压通常较⾼(通常为5V),⽽CMOS电路的⼯作电压可以更低
集成度:由于CMOS电路具有较低的功耗和较⾼的噪声容限
TTL 电路和 CMOS 电路的逻辑电平关
①VOH:逻辑电平 1 的输出电压。
②VOL:逻辑电平 0 的输出电压。
③VIH:逻辑电平 1 的输⼊电压。
④VIL:逻辑电平 0 的输⼊电压。
TTL 电平临界值:
①VOHmin=2.4V,VOLmax=0.4V。
②VIHmin=2.0V,VILmax=0.8V。
CMOS 电平临界值(假设电源电压为+5V):
①VOHmin=4.99V,VOLmax=0.01V。
②VIHmin=3.5V,VILmax=1.5V
触发器
在数字电路中,触发器(Flip-Flop)是⼀种具有**功能的逻辑电路单元,能够存储⼀位⼆进制
信息。它有两个输出状态,通常表示为0和1(或低电平和⾼电平)。
触发器的分类:如RS触发器、JK触发器、D触发器和T触发器等。这些触发器具有不同的输⼊条件
和输出⾏为,可以根据具体的应⽤需求选择合适的触发器类型。

PCB
常⽤控制接⼝
EN:Enable,使能。
CS:Chip Select,⽚选。
RST:Reset,重启。
INT:Interrupt,中断。
PD:Power Down,断电。
CLK:Clock,时钟。
CTRL:control,控制
SW:Switch,开关。
PWM:脉冲调制宽带。
REF:Reference,参考。
FB:Feedback。反馈。
A/D:Analog/Digital,模拟和数字的。
D/DATA:数据。
A/Address:地址线。⽤法同数据线。

PCB原理图的要素包括
元件符号: 代表不同元件的图标,如电阻,电容,集成电路IC。
元件标识:每个元件都有⼀个唯⼀的标识符,⽤于区分不同的元件,如R1,U1,C1等。
连接线:表示元件之间的连接关系,通常⽤直线或都箭头表示。
连接点:表示元件之间的连接点,⽤于连接的交叉处。
电源符号: 表示电路板的电源输⼊和地连接,如VCC,GND等。
引脚号: 每个元件的引脚都有编号,⽤于指示元件的连接顺序。
标注:提供电路板的标题,版本信息,⽇期。
常⽤⽅向的标识
TX/RX:Transmit,Receive。发送和接收。
P/N:Positive、Negative。正和负。
L/R:Left、Right。

常⽤设备缩写
BB:Baseband,基带处理器。
P(GPIO):⼤部分都是GPIO⼝,
BAT:Battery,电池。
CHG:Charge,充电。
CAM:Camera,摄像头。
LCD:显示器
TP:Touch Panel,触摸屏。
DC:Direct Current,直流电。

电容
滤波
隔离
能量转换
外置晶振电路上的电容主要起到以下⼏个作⽤:
调节晶振频率
提⾼稳定性
防⽌⼲扰
⼆极管
整流
开关
限幅
稳压
检波
变容
保护、
三极管
放⼤作⽤
倒相作⽤
开关作⽤
实现⾃动控制
调压作⽤
稳压作⽤
电路保护
滤波作⽤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8255917/article/details/143907148

网友A:
使用c语言或者汇编语言进行程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