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磁场和超高真空系统的传感器

楼主(2024-11-26):
  一、适用于磁场中的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所暴露的最常见的恶劣环境可能是磁场。磁场会导致可逆的校准偏移,从而导致错误的温度测量。这种转变不是yong久性的,当磁场被移除时,传感器将返回到零磁场校准。电阻温度传感器在磁场中的作用wan全取决于所选择的特定电阻温度检测器(RTD)。 Cernox 薄膜电阻传感器是用于磁场的推荐选择。Cernox传感器有多种封装,并且具有比碳玻璃更宽的温度范围。对于低于1K和低至50mK或更低的温度,氧化钌RTD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由于锗传感器的强磁阻和相关的定向效应,锗传感器在磁场中几乎没有用处。根据所需的精度,硅二极管可以在某些温度范围内有效使用(1T场中60K以上的误差<0.5%)。然而,在安装二极管时必须特别小心,以确保结垂直于磁场,即电流平行于磁场。二极管具有很强的取向依赖性。

      电容器非常适合在磁场环境中用作控制传感器。它们可以与另一种类型的传感器(Cernox™, 碳玻璃、锗等)来控制温度。在磁场打开之前,使用另一个传感器设置温度。然后使用电容器完成控制。

二、适用于超高真空系统的传感器

      在大多数超高真空系统中进行的烘烤过程可能会损坏温度传感器结构中使用的材料。即使传感器能够承受较高的烘烤温度,传感器的校准也可能发生变化。如果没有烘烤,传感器中的一些材料(例如Stycast®)也可能会作为泄漏干扰高真空。各种类型的环氧树脂和陶瓷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放气,其中一些材料无法在高温烘烤中幸存下来。采用适当的封装、二极管、Cernox,  铑铁和铂RTD可以容易地用于需要高温烘烤的超高真空系统中。

在超高真空环境中需要注意的具体因素有:

      在这种环境中使用传感器之前,检查传感器的结构材料与超高真空的兼容性。这包括热润滑脂、环氧树脂和焊料(例如,由于蒸汽压力,Apiezon®N润滑脂不能在这些系统中使用)。

      焊料可能不兼容。可能需要焊接。

      低温电线使用的典型绝缘材料可能与高温烘烤和超高真空不兼容,原因是热额定值和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