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SK2221这款MOS的疑问,大家讨论!

楼主(2024-11-26):
最近用到了2SK2221这款NMOS和2SJ352这款PMOS组成对管。疑问是万用表单独测试2SK2221的DS引脚0.5V,SD绝缘。根据手册内部二极管,应该SD是0.5V才对。
然后根据手册测试电路搭建电路,也不对。是什么原因呢?大家是否遇到过?

内部二极管在正常工作时,***不导通的,D正S负下。
xch
我太傻看不懂楼主问题

楼主:
这是手册,奉上!

楼主:
还请路过的大神级别,不吝赐教!

网友A:
哪位大神帮忙看看这3个料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B:
测试的时候,你两个管子弄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