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实战经验 | 在 STM32MP13x 系列 MPU 上裸跑应用程序

楼主(2024-11-26):
01 引言
STM32MP13x 系列 MPU 是 STM32 Arm®Cortex® MPU 家族中的一部分,它拥有单核Cortex®-A7 核心,支持核心频率 650MHz~1GHz,不仅能够轻松运行 Linux 操作系统,还同时提供官方 HAL 库,用于支持基于 RTOS 或无 OS 的项目方案,即裸跑应用程序。
本应用文档将就以下几个部分简述如何在 STM32MP13 系列 MPU 上开始无 OS 项目的开发:
• STM32MP13x Baremetal 开发环境简介
• STM32MP13x 工程的创建
• STM32MP13x 工程的在线调试
• 镜像烧录及从外部 Flash 启动

02 STM32MP13x Baremetal 开发环境简介

2.1 开发工具及环境
STM32MP13x Baremetal 开发工具主要包括:
1. 烧录工具:STM32CubeProg ( 版本大于 v2.15.0)
2. 配置工具:STM32CubeMX (版本大于 v6.10.0)
3. 开发调试工具:IAR(版本大于 v9.50),或 STM32CubeIDE(版本大于 v1.14)
本文示例基于 STM32CubeIDE 开发调试工具。

2.2 STM32CubeMP13 开发包
STM32CubeMP13 开发包同步发布于 ST 官网 www.st.com 和 github.com,可通过如下方式下载:
1. ST 官网下载链接
2. Github 仓库链接
3. 通过 STM32CubeMx 软件下载

2.2.1. STM32CubeMP13 开发包总览
STM32CubeMP13 开发包运行在 Arm® Cortex®-A7 处理器上,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 Level 0:驱动程序,包含 HAL、LL、BSP、CMSIS
• Level 1:中间件,包含 Eclipse ThreadX(原 AzureRTOS),USB Host & Device 库
• Level 2:包含各种板级示例程序
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工具助手等。
图 1 Baremetal 开发包源码框架

2.2.2. 源码目录结构
▲ 图 2 Baremetal 开发包源码目录

2.2.3. 开发包支持模块列表
已支持的 HAL drivers :
• ADC, BSEC, CRC, CRYP (including SAES), DCMIPP, DDR, DFSDM, DMA,DTS, ETH, ETZPC, EXTI, FDCAN, FMC_NAND, GPIO, HASH, I2C, I2S, IWDG,LPTIM, LTDC, MCE, MDMA, PKA, PWR, XSPI (QSPI replaced with XSPI),RCC, RNG, RTC (including TAMP), SAI, SDMMC (including EMMC), SMARTCARD, SPDIFRX, SPI, TIM, UART, USART, USB

已支持的 LL drivers :
• ADC, DMA/DMAMUX, EXTI, ETZPC, GPIO, I2C, LPTIM, MDMA, PWR, RCC & BUS, RTC, SPI, TIM, USART

BSP 与 BSP 组件:
• 基于 HAL 封装了更高一级的 API,为 LED、按钮、相机、LCD、SD 卡和 COM 端口提供 API,包含了以下一些外围器件的驱动:GC2145, LAN8742, MCP23,x17RK043FN48H, STMIPID02

中间件程序:
• 包含一系列支持某种服务的库文件及接口文件,目前已支持:Eclipse ThreadX(原 AzureRTOS),STM32_USB_Device_Library,STM32_USB_Host_Library

项目工程:
• Examples:基于 HAL 接口的简单示例,没有中间件功能。
• Applications:较完整的工程应用实例,包含中间件功能。
• External_Loader: 烧录镜像及从外部存储器启动的应用示例。
• Template: 板级工程应用框架。

实用工具:
• Imageheader:用于添加 stm32 头,支持存储设备启动。
• Fonts:提供了一组用于显示的标准字体,包括 font8,font12,font16,font20,font24

03 STM32MP13x 工程的创建
STM32MP13x 工程创建,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1. 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并生成项目框架代码,并基于该框架代码开发应用。
2. 导入 STM32CubeMP13 开发包示例工程代码,并基于该示例代码开发应用。

3.1. 从 STM32CubeMX 创建工程
STM32CubeMX 是 STM32Cube 工具家族中的一员,它采用简单易用的图形界面,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配置硬件和软件。可支持从 MCU/MPU 选型,引脚配置,系统时钟以及外设时钟设置,到外设参数配置,中间件参数配置等,并可生成适用的 C 代码项目。

本章节简述如何通过 STM32CubeMx 生成适用于 STM32MP13x 的裸跑应用框架。使用该方式无需提前下载 STM32CubeMP13 开发包,STM32CubeMx 可自动联网下载。
1. 打开 STM32CubeMX,点击 ACCESS TO MCU SELECTOR,
2. 在搜索框中输入 STM32MP13 相应料号,如:STM32MP135FAF7,双击打开配置窗口
3. 弹框选择 MP13 Bare Metal,将生成 bare metal 工程框架。
▲ 图 3 STM32CubeMx 选择器件
图 4 STM32CubeMx 选择工程类型

4. 切换到 Project Manager 标签页,输入工程名称。
5. 在此页进行项目选项配置,可保持默认。
▲ 图 5 STM32CubeMx 工程设置页面

6. 回到 Pinout & Configuration 标签页。
7. 使能 RCC 和 DDR。
8. 配置各外设总线,配置方法与其他 STM32 MCU 相同(也可参考 Help -> Docs & Resources)
▲ 图 6 STM32CubeMx 外设配置页面

9. 切换到 Clock Configuration 标签页。
10. 若软件报告时钟错误,可点击 Yes 自动修复。
11. 输入 CPU、DDR、总线等的工作频率,系统会自动匹配合适参数。
▲ 图 7 STM32CubeMx 时钟配置页面

12. 所有外设配置完成,即可点击 GENERATE CODE,开始生成工程代码。
13. 若第一次使用,软件将提示是否下载 STM32CubeMP13 开发包,可点击“yes”,软件自动联网下载前述 STM32CubeMP13 开发包。
14. 生成完成后,可直接点击 Open Project,将打开 STM32CubeIDE 工程。

▲ 图 8 STM32CubeMx 代码生成页面

▲ 图 9 STM32CubeMx 完成代码生成页面

▲ 图 10 STM32CubeMx 生成工程代码示例

15. 至此,工程框架已生成,可通过 STM32CubeIDE 进行用户代码的编辑、编译、调试。

3.2. 从 STM32CubeMP13 开发包导入工程
若已事先通过 ST 官方网站或 Github 下载了 STM32CubeMP13 软件开发包,也可导入开发包中的工程示例代码,从示例代码开始进行项目开发。

这里以 FSBLA_Sdmmc1 工程为例。
项目路径:\Projects\STM32MP135C-DK\Applications\FSBLA\FSBLA_Sdmmc1
1. 打开 STM32CubeIDE,导入 project
2. 点击 Files -> Import…
图 11 STM32CubeIDE 右键项目菜单

3. 选择 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
4. 点击 Next>
▲ 图 12 STM32CubeIDE 导入已存在项目

5.点击 Browse…,找到目录 \Projects\STM32MP135C-DK\Applications\FSBLA
6. 选中 FSBLA_Sdmmc1_A7 工程
7. 点击 Finish,导入 Project
▲ 图 13 STM32CubeIDE 选择导入项目

8. 工程导入完成。

04 STM32MP13x 工程的在线调试
工程创建完成后,接下来本章节将介绍如何基于 STM32CubeIDE 进行工程编译及在线调试。

STM32MP135 内部包含 128KByte SYSRAM,若代码小于 128KByte,可直接运行于内部SYSRAM 中,适用于验证一些简单的外设实例。若代码大于 128KByte,则需要将程序运行于DDR 中。下面将分别阐述。

4.1. 在 SYSRAM 中调试程序
仍以前述导入的 FSBLA_Sdmmc1_A7 工程为例。
1. 首先,将开发板切换到工程模式
2. 连接 Type-C 电源
3. 连接 MicroUSB,这里板载已支持 ST-Link
▲ 图 14 开发板切换工程模式

4. 右键项目工程名称,选择 Build Project,完成编译。
▲ 图 15 选择编译工程

5. 右键工程名称,选择 Debug As -> STM32 C/C++ Application
▲ 图 16 选择调试项目方法 1

6. 或点击 Debug 图标
7. 进入 Debug Configurations….
▲图 17 选择调试项目方法 2

8. 进入调试配置菜单
▲图 18 调试配置页面

9. 即可像 MCU 一样调试您的代码。
▲图 19 项目调试窗口

4.2. 在 DDR 中调试程序
当代码量超过 SYSRAM(128KB)的大小时,需要将程序运行在 DDR。这里以 BSP_BasicTemplates 工程为例展示如何开发运行于 DDR 的用户程序、

1. 首先,按照前述方法导入项目工程
▲图 20 导入 Templates 工程

2. 打开 C/C++ Build 配置
3. 在 Preprocessor 中添加 USE_DDR 宏定义
▲图 21 使能 DDR 宏

4. 修改链接文件,重命名为 “stm32mp13xx_a7_ddr.ld”
5. 修改 REGION_ALIAS 定义到 DDR 区域:
6. 重新编译后,目标文件将链接到 DDR
▲图 22 修改链接空间
▲图 23 选择链接文件

7. 在调试之前需要先运行 DDR_Init 对 DDR 进行初始化
8. 按照前述方法导入 DDR_Init 工程,编译后全速运行一次,并保持开发板不掉电项目路径:\STM32MP135C-DK\Examples\DDR\DDR_Init
图 24 运行 DDR 初始化

9. 回到 BSP_BasicTemplates 工程。
10. 在 Debug configuration 对话框中,将 Startup 页面的 monitor reset 删除。
▲ 图 25 修改调试参数

11. 点击 Debug 进入调试
12. 可以看到当前 main 函数的地址已经为 0xC000 开头的 DDR 位置
▲ 图 26 在 DDR 中调试工程

楼主:
05 从外部 Flash 启动
▲ 图 27 STM32MP13 启动流程
从外部 flash 引导 STM32MP13, 一般需要包含两个部分源码。如上图所示,芯片上电后,首先运行内部固化的一段 ROM CODE,ROM CODE 从用户配置的启动器件中寻找 FSBLA,并将其拷贝至 SYSRAM 中,FSBLA 运行后,执行 DDR 初始化及用户代码(CUBE EXAMPLE)拷贝到 DDR 中,最终实现跳转到 DDR 中运行用户程序的目的。

这里以 SDCard 启动为例,在第三章节中,我们编译调试的 FSBLA_Sdmmc1_A7 工程,即实现了 FSBLA 部分的功能,BSP_BasicTemplates 工程为实际开发的用户项目。完成启动需要将这两个工程生成的镜像文件都烧录到 SDCard 中。

• FSBLA 需烧录到 SDCard 的固定位置 LBA128 或 LBA640,ROM CODE 固定从这两个位置寻找 FSBLA。
• CUBE EXAMPLE 的存放位置可在 FSBLA 程序中修改,默认为 SDCard 的 LBA640。
• 如果有烧录过 OpenSTLinux 的卡,需先格式化。原因是 ROM Code 优先从 GPT 分区表中寻找 FSBLA,若分区表存在,新烧录到 LBA128 位置的 FSBLA 将会被忽略。
▲ 图 28 镜像在 SDCard 中的 Layout

需要注意的是,FSBLA 和 CUBE EXAMPLE 都需要加入 STM32 Header,才能被系统识别。STM32 Header 是 ROM CODE 加载二进制文件的必要格式,每一个被 ROM CODE 加载的二进制文件都需要在头部添加特定的 STM32 Header。STM32CubeMP13 开发包中提供了ImageHeader 工具,用于为项目二进制文件添加 STM32 Header。开发者不需要深究 STM32Header 的详细内容。关于更多 STM32 Header 的信息,可以参考:https://wiki.st.com/stm32mpu/wiki/STM32_header_for_binary_files,这里不做赘述。
▲ 图 29 STM32 Header 信息

为用户程序加入 STM32 Header,可在工程配置的 post-build steps 中加入如下命令:“(path_to_STM32CubeMP13Package)/Utilities/ImageHeader/postbuild_STM32MP13.sh""${gnu_tools_for_stm32_compiler_path}" "${BuildArtifactFileBaseName}"重新编译完成后,即可生成打上 STM32 Header 的目标文件。
图 30 添加 Post-build 命令

注:path_to_STM32CubeMP13 Package 为 STM32CubeMP13 开发包的存放路径。

至此,已准备好待烧入 SDCard 的目标文件:
1. 已添加 STM32 Header 的 FSBLA_Sdmmc 目标文件:FSBLA_Sdmmc1_A7_Signed.bin (即 FSBL)
2. 已添加 STM32 Header 的 CUBE EXAMPLE 目标文件:MP13_BSP_BasicTemplates.stm32(即用户工程)

烧录工程位于 STM32CubeMP13 开发包的如下目录:

\Projects\STM32MP135C-DK\External_Loader,以二进制的方式提供了烧录时需要的两个引导文件,包括:
1.STM32PRGFW_UTIL_MP13xx_CP_Serial_Boot.stm32
2.SD_Ext_Loader.bin其中,STM32PRGFW_UTIL_MP13xx_CP_Serial_Boot.stm32 为基于开源工程。
Openbootloader 实现的一套 IAP 应用,执行烧录流程管理。SD_Ext_Loader.bin 工程执行SDCard 设备的实际擦写操作。

目前,引导设备可支持 SDCard,QSPI NOR FLASH、EMMC 等,若项目开发中需要修改适配不同的存储设备,可联系 ST 窗口获取烧录工程源码。

将需要烧录的两个文件拷贝到 External_Loader 目录下,与烧录工程的两个文件存放在相同位置,然后修改 tsv 文件。完成后,目录中文件列表和 tsv 文件内容如图所示。
▲ 图 31 烧录文件列表
▲ 图 32 tsv 文件内容

接下来,即可使用 STM32CubeProg 进行镜像烧录。可支持通过 USB 或 UART 连接,不支持通过 ST-LINK 连接。这里以 UART 连接为例:
1. 开发板跳线设置到 000 并上电
2. 连接 MicroUSB 口,查看 COM 号。注意通过串口连接时需要断开 USB OTG
3. STM32CubeProgrammer 选择连接方式为 UART,选择相应 COM 口
4. 点击 Connect 连接
5. 点击 Open File,选择 FlashLayout_OpenBL_ExtLoaderSDMMC_SerialBoot.tsv 文件
6. 点击 Browse,选择目标文件夹:\Projects\STM32MP135C DK\External_Loader\SD_Ext_Loader
7. 点击 Download,开始下载镜像
8. 等待烧录完成
9. 将板子断电,boot mode 切换至 SDCard 启动
10. 重新上电,即可引导启动
更多详细资料,可参考 STM32MP13x 系列数据手册及 WIKI 页面:
STM32MP13x_Datasheet_RefereneManual_ANote….
STM32CubeMP13_Package
STM32CubeMP13_Package_Getting_started
STM32CubeMP13_Package_architecture
STM32CubeMP13_package_boot_architecture
How_to_load_and_start_STM32CubeMP13_applications_via_microSD_card
How_to_load_and_start_STM32CubeMP13_applications_via_SNOR_flash

▼▼▼
点击按钮下载《在 STM32MP13x 系列 MPU 上裸跑应用程序》原文档。

楼主:
阅读原文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