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教你用示波器精确定位CAN/CANFD各种错误帧

楼主(2024-11-26):
摘要:CAN的BusOff源于错误帧的积累,而错误帧这个东西,是一个接收节点 认为数据有误 故意打断通信,好让发送节点感知到 并重发报文的设计。注意这里边有个“我觉得你有病”的认知陷阱,让CAN的诊断变得近似玄学。本文分享一种用CAN波形的幅度和脉宽信息来精确定位错误帧来源的方法,来自知乎的大灯。

我们先从基础的讲起。CAN节点的电路一般如下图所示,MCU内置了CAN控制器用来将MCU的数据封装为CAN帧格式,同时它也负责CAN帧的校验和错误帧的处理。控制器封装好的逻辑报文经TX RX送到CAN收发器,将逻辑信号转变为真正的总线差分波形。

楼主:
一、CAN物理层

也就是CAN收发器干了啥?

一个典型的双节点CAN网络的物理层等效电路如上图,两颗120Ω终端电阻并联呈现总线电阻60Ω。黑框里是A、B两个节点的CAN收发器(Transceiver),它只负责电平转换。当总线静默时,收发器内部的2.5V电源经15KΩ电阻把CAN-H和CAN-L都拉到2.5V,总线这个状态称之为隐性。当节点A想要驱动总线的时候(TX=0),它同时把内部的上下两个MOS管导通,整个网络的电流流向:节点A的5V电源经二极管、24Ω、两颗终端电阻并联、24Ω、二极管回到节点A的地,总线这个状态称之为显性。CAN总线上的电压实际上就是终端电阻的分压。从节点B来看,CAN-H就变成3.5V,CAN-L变成1.5V,拉出了总线 H - L = 2V 的差分电压,大于0.7V的判断阈值,节点B就认为收到了一个显性(RX=0)。大家可以算一下分压值以增强**,后边会用到。

反直觉知识点①:总线无人驱动时,也就是各个节点都隐性时,CAN标准定义这时的TX/RX逻辑电平为1;总线有节点驱动显性,也就是主动拉开差分电压的时候,对应TX/RX端逻辑电平0,这个1/0的反逻辑类似I2C等OC门的驱动逻辑,努力适应一下。这么做我猜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地逻辑的抗扰能力强一些,NPN载流能力强&回流路径短;二是为了数学上的严谨性:1x1x1x1...1x0 = 0,任意节点驱动显性0,那总线就是显性0;所有节点隐性1,总线才是隐性1。但这样的反逻辑带来一个问题是,电路设计时需要尤其注意上下电时序,上电/休眠/唤醒过程中千万不要出现MCU已下电(TX拉低)但CAN收发器还供5V电的情况。如果实在难以避免,可以试试单3.3V的CAN收发器MAX3051,它不需要5V电源,逻辑电和驱动电共用同一路3.3V,肯定不会出现电源时序问题。

反直觉知识点②:理论上CAN_L短地,或 CAN_H短路12V,因60Ω终端电阻的存在,隐性时CAN-H与CAN-L之间基本还是重合的,显性时也能正常拉开压差,能维持正常通信,只不过丢包率可能会大一点。大家可以算算总线电压,示波器很容易诊断这个问题。另外,如果你看到CAN的通信电压不是以2.5V为中心对称的,也有可能是多个CAN线交叉错接,比如CAN1_L错接到了CAN2_L上

反直觉知识点③:一个CAN网络里,120Ω终端电阻1~4颗都能工作,少了的话 离终端电阻远的节点 抗扰度会差,多了的话 显性差分电压可能无法触发阈值。

反直觉知识点④:除了线路的最远端,任何稍长的CAN分支都可以加1K~4.7K的支线电阻,跑点电流来改善抗扰度。只要分支别太长,大致1Mbps以内的任何总线其终端电阻都是跑电流增强抗扰的,不涉及真正的阻抗或者反射抑制,双绞的要求也不是特别严格。

楼主:
二、CAN链路层

也就是CAN控制器干了啥?

回顾完物理层,咱来看链路层,CAN帧的标准格式。当发送节的MCU将TX由1变0的时候,CAN收发器将CAN-H拉高&CAN-L拉低,接收节点收到了H-L>0.7V的压差后,接收节点的CAN收发器RX输出由1变0。下图是一个节点接收到CAN波形后解码出的RX逻辑。

一帧报文里边有比较关键的几段:仲裁段、控制段 、 数据段、CRC段、ACK段

仲裁段中的大部分是CAN报文的ID,起名为“仲裁”其实是因为这一段有优先级仲裁的功能:假设A、B两个节点在同一时刻抢发报文,节点A要发二进制ID为001的报文,B要发010。当A、B节点都在发第一位的显性0的时候,总线会同时被两个节点驱动显性,A、B节点回读总线也都是显性,相互之间还意识不到对方的存在。当节点A发到第二位的0,节点B发到第二位的1的时候,总线只有节点A驱动显性0,节点B不驱动 却发现总线被别人驱动了,此时节点B会认为CAN线上有比自己这帧010优先级更高的数据,节点B就会主动停发,让节点A独占总线发完。之后节点B怀揣着这帧数据再次参与总线优先级的仲裁。

反直觉知识点①:CAN作为一个对等网络,没有主从关系,报文全部广播,节点本身也没有优先级概念,只有报文ID的优先级。可以这么理解:CAN节点是“由事件驱动的”,比如刹车制动器,它能发高优先级的“刹车被踩下”的报文,也会发低优先级的“刹车油位正常”的报文,这些报文根据ID的大小在总线上自由竞争优先级,而不是刹车制动器这个节点的话语权一定高。这个特性就要求设计人员提前规划好所有报文优先级和周期(即“通信矩阵”)才能保证整个CAN网络如期运转。如果你的CAN网络有大量雷同节点,节点又只有一帧报文,那么ID数大(优先级低)的节点一定会在总线繁忙或干扰重发的时候"插不上话",可以试试把时间戳融合到ID里边,确保各节点的新数据优先级最高,旧数据自然会被仲裁掉。

反直觉知识点②:在A、B节点同时驱动第一个显性0的时候,总线被两个节点同时驱动,电压会显著高于2V。示波器上会看到在仲裁段的头部有明显的电平凸台,后续节点A抢占总线之后电压会回归正常的2V。

反直觉知识点③:各个节点的时钟同步是把每个bit做16~20份的数字切片来实现的,这个切的份数不建议太多或太少。详细机制请参阅 ZLG致远电子的这篇:CAN同步机制,你真的了解吗?

控制段中有几个控制位,这里拿几个常用的举例。IDE位为扩展ID的指示。如果IDE位为隐性1,就会在后边再续上18位的ID,共11+18=29位长度。比如0x9E就是个11位长度的ID,0x0151就是个29位的ID。R0位是CAN里边的预留位,在CAN-FD里被用作FD帧格式的标志位FDF,这一位为隐性1就会按FD的帧格式解码后续报文。DLC指示了后边的数据段的长度,例如1000表示后续会有8个Byte长度的数据。CAN-FD协议只在数据段会切换成高速率,比如2Mbps/8Mbps,前后其他段的速率保持500kbps不变。

反直觉知识点①:CAN与CAN-FD除了数据段波特率的不同,帧格式也有区别,CAN-FD多了一些控制位。比如FDF(也叫EDL)位用来指示是否按FD帧格式解码,BRS位用来指示是否需要切换高波特率,也就是说,一个FD帧可以全程500kbps不切速率的。

反直觉知识点②:CAN控制器的标准ISO11898-1里要求接收方不解读R0位的显隐性,所以CAN的控制器无法过滤FD帧。标准CAN网络里边一旦出现FD帧会因为多了BRS、ESI等控制位被认为是格式错误。同样的,因为CAN 2.0时代R0/FDF帧无意义,也有一些设备把发送出去的CAN帧的R0位错误地置了隐性1,这样的设备在CAN网络里一切正常,但若进入CAN-FD网络就会被解读成FD帧,进而因为缺少BRS、ESI等控制位被认为是格式错误。所以,CAN-FD并不是真的向下兼容CAN,因为旧时代的CAN设备并没有判别R0/FDF位的能力,一旦它进入FD网络就会疯狂地打断通信。

反直觉知识点③:DLC的长度,在CAN标准里DLC可以是0000~1000之间的二进制值,可以用8421的算法直接计算出数据长度。而在CAN-FD中,1001~1111之间的值则被解读为离散的12,16,20,24,32,48,64byte。

CRC段对于从帧头到Data结束之间的数据,CAN协议使用了CRC15这个比较特别的多项式计算校验,有兴趣的可以手算CRC试试。CAN-FD根据数据长度的不同使用了CRC17和CRC21,这里暂不做展开。

ACK段是由收到该帧的CAN节点回复的确认(Acknowledge)。注意 发送节点在ACK位一定发的是隐性1,由接收节点回应显性0,双方无缝衔接才在总线上呈现出一个完整的CAN报文。

反直觉知识点①:总线上任何节点 只要认为这个帧的结构正确,都会在ACK位回显性0,不管需不需要这一帧的ID和数据。为什么不需要的节点也会回ACK?因为等MCU算完会造成这一位的延迟,搅乱总线时序,不如只保障链路层本身的格式正确,纯芯片数字逻辑实现无延迟。嗯,90年代的总线要求不要太高。

反直觉知识点②:发送节点若发现自己这一帧没有ACK回应,它也会认为总线出错,重发16次后进入Passive error状态,有兴趣的自行研究一下,这里不做展开。

楼主:
三、真实CAN波形

来看一个两节点案例:若节点A发送0x9E报文到总线,从节点B收到的总线波形和逻辑侧波形如下:

黄线为CAN-H,绿线为CAN-L,蓝线为节点B的逻辑侧RX,紫线为节点B的逻辑侧TX。可以看到,作为接收方的节点B,总线拉差分电压拉出显性的时候,收发器将RX拉0给到MCU。在节点B想要回应ACK的时候,MCU将TX拉0,CAN收发器在总线上拉出了一个歪斜的显性(歪斜是因为测量点的寄生电感影响)。RX在ACK位置的0,是收发器TX=0驱动总线显性之后 回读到的0。

再看一个比较真实的车上波形,CAN网络上大于4个节点:

黄色是CAN_H,高电平表示显性0,绿色是我们挂示波器这个节点的逻辑侧TX,低电平表示显性0。箭头A~D是一帧完整的CAN报文,箭头A ~ B这个过程中,我们挂示波器的这个节点和另一个节点正在进行优先级仲裁,根据我们之前讲到的物理层的分压原理,两个节点同时驱动电压会高一截。在箭头C这个bit 该节点想发隐性1但发现总线是显性0,那就说明有另外的节点在发送更高优先级的报文,我们这个节点会主动退出发送,成为接收节点,并在箭头D点校验成功后回应ACK,等待报文结束后这个节点再次参与总线仲裁,成功抢占总线如E点所示。

注意波形高度,在箭头A~B之间,差分电压略高于2V,这是正常现象,说明有两个节点同时驱动总线显性,但从逻辑看,因为H-L>0.7V所以都为显性0,纯数字逻辑的CAN控制器在箭头A~B之间还感知不到对方的存在,箭头C点之后才感知得到;而在箭头D点,因为除了发送节点之外的所有节点都在同时驱动ACK,所以总线电压比箭头A~B之间的双节点驱动 电压更高。

楼主:
四、错误帧

终于到了错误帧,注意,错误帧不是由哪个节点发出的,而是由某个接收节点认为总线错误,故意驱动总线打断发送方,在总线上呈现为一个错误帧。也就是说错误帧 一定是由 一个发送节点和至少一个 认为发送方有错的节点 共同形成的。

五、位填充

位填充规则是CAN协议的灵魂,简单来讲就几个字:逢五补一。当发送节点想要发连续5个bit的显性0的数据,会故意插入一个无意义的隐性1;当出现连续5个bit的隐性1,会故意插入一个无意义的显性0,如下图的紫色bit。如果发送节点漏填了这个0/1,或者这个0/1被干扰成了1/0,接收节点就会判定为“填充错误”,向总线上输出“主动错误标志”——连续六个显性0,故意破坏这一帧报文,发送节点感知到总线错误之后停止发送这一报文的后续部分。你说巧妙不巧妙?连续6个显性0本身就是破坏“逢五补一”规则的,被拿来当错误标志回给发送节点。

假如原始数据是0x00,二进制0000 0000,发送节点发到0000 0的时候发送节点会先插一个1,再发后续的000,成为0000 01000,共9bit长度,接收节点也会在第5bit的0之后预期一个无效的1,解码时抠掉。

假如原始数据是0000 0100,第六位自带1,发送节点发到00000的时候也会先插一个1,再发后续的100,成为0000 01100,共9bit长度。

楼主:
六、回读确认

发送节点发送了0或1的时候,会回读确认总线是否和自己的发送相符,比如在仲裁段抢优先级失败就会等下一帧再发;如果发到了数据段,按理说此时总线应该只有自己,发着发着突然发现回读的0/1与自己发的不同,比如受到了干扰,发送节点就会输出“主动错误标志”——连续6bit显性0,来主动抛弃后续报文,同时让接收节点知道我这一帧有误。

“

在这时,接收节点收到第6bit显性0的时候,因违背逢五补一的位填充规则,也会往总线上输出“主动错误标志”,所以会在总线上看到连续12bit的显性0,前6个来自发送节点,后6个来自接收节点。

”

正常情况来说,总线上的显性不应该>5bits=10us。那么用示波器设置>11us的脉宽触发模式就很容易定位错误帧的位置,不一定要用解码示波器。

七、升维打击

CAN网络的幅度和电流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维度的信息,此所谓升维打击。

我们先来看一个正常帧,我们叫它节点A吧,它内部有终端电阻,蓝线为H-L的差分电压,紫线是我们节点A的CAN-H引脚电流,输出为正,输入为负。

先看蓝色的总线电压波形,从0x83到END之间是一帧正常波形,注意看帧头有多级台阶,帧尾ACK位置也特别高,这是正常的,可以理解 当多个节点同时驱动总线就会导致60Ω终端电阻上的分压高于2V。从这些台阶来看,可以判断出网络上至少有5个节点。为啥?先看报文中部的幅度,这肯定是只有一个节点抢占总线之后的波形,往前有两级台阶,可以认为A、B、C三个节点同时抢占总线出现了第一个高台,然后节点C优先级仲裁失败退出总线,A、B节点继续抢占出现了第二个台阶,之后节点A成功抢占到了总线优先级,发送中间的数据。最后的ACK位比3节点驱动的第一个bit更高,说明至少有4个节点在驱动ACK,再加上节点A,网络上至少有5个节点。

再看紫色的电流波形,已知节点A自己有终端电阻,外边有另一颗终端电阻。波形中部的数据区肯定是节点A在驱动总线,差分电压流经外边的终端电阻形成回路,所以我们在节点A的引脚上观察到了输出的正向电流;往前一个电压台阶的位置,电流为0,是A、B两个带终端电阻的节点在驱动总线,所以总线电压拉开了但电流仍是无进无出的;再往前一个台阶,A、B、C三个节点驱动,节点C的电流流入A、B的终端电阻,所以在节点A的引脚上测到了输入的负向电流;然后帧尾的ACK位置,至少有4个节点同时驱动,流入终端电阻A和B的负向电流更大了。

楼主:
八、错误帧实战

这是一个两节点网络,一个节点发,另一个节点收,两方都有终端电阻,发送节点用的是TJA1042,接收节点用的是单3.3V收发器MAX3051。在帧头就发生了错误,这种错误帧一般源于时钟偏差或采样点过小。

我们将示波器的差分探头和电流探头挂在接收端,下图黄色为H-L的差分电压,蓝色为接收节点的输出电流,RX为收发器将H-L差分电压转换出的逻辑波形,MCU内部的CAN控制器会根据RX的0/1来解读总线。TX为接收节点的发送逻辑,MCU将TX拉低的时候收发器会往总线上驱动显性。

我们已知500kbps的每个bit宽2us,注意上图紫线TX在2 ~ 4箭头之间出现了连续2us * 6=12us的显性0,说明我们挂示波器的这个接收节点在此刻往外输出了一个“主动错误标志”,那一定是接收节点在此之前认为总线出现了错误。我们来往前看,箭头1~2之间总线差分电压和RX逻辑侧都只有10us/2us=5bit的显性0,帧前边都是长隐性1,这能有什么错?一个可能是我们碰到了传说中的过载帧,这个东西本应该很少见了;另一个可能是接收节点把对方来的正确报文认成了错的,这10us被接收节点认成了6bit,错误的采样点+硬同步(帧头对齐)做得稀烂的国产MCU更容易出现这样的帧头报错。

不管哪种,我们推演一下看看是否符合我们的理论,在箭头2~3之间发送节点应该是想发送一个隐性,但这时接收节点已经觉得不对开始发“主动错误标志”,将总线拉成了显性。然后发送节点读到这一bit自己想发送隐性但总线是显性,所以。。。仲裁区抢优先级失败退出总线,,,怎么可能,之前有6个连续显性呢,所以发送节点因违反“逢五补一”在箭头3~5也输出“主动错误标志”。所以就成了黄色总线波形的7个bit的“凸”型,中间的凸台的位置总线被两个节点驱动,电压高起一个台阶。

再注意一个细节,凸台的左肩膀和右肩膀高度不一样,左肩膀是接收节点MAX3051驱动的电平,它比 右肩膀TJA1042的驱动能力弱一些,总线电平低一点。这个特性可以用来区分总线上的不同设备。

蓝色线,是接收节点的输出电流。箭头1~2之间的负向电流为发送节点驱动总线,差分电压流经接收节点内部的终端电阻带来的负电流;箭头2~3之间的正电流是接收节点驱动的主动错误的第一个bit;后边3~4的凸台两个节点都在驱动显性 但对应的电流也是负的,这是因为发送节点的驱动能力强过接收节点,整个网络电流还是由发送节点灌入接收节点;再往后4~5的负电流是发送端驱动接收节点的终端电阻的电流。

下图我标出了两个节点的输出bit流,红框是“主动错误标志”。

仍然是这个两节点网络,仍然是这个稀烂的国产MCU,我们来看这个错误帧是怎么个情况:

这一帧的DLC=0x01,也就是只有1byte数据,数据区之后就是CRC区,我们的“主动错误标志”就发生在这个区,观察又没有填充错误,那就是我们挂示波器这个接收节点认为发送节点出现了CRC错误。但我们看到黄线在“主动错误标志”中间出现了凹坑,意味着发送节点还是想继续发隐性,并不认为自己有错,直到发现这一位被“主动错误标志”覆盖为显性才感知到位错误后抛弃后续报文。

楼主:
原因最后定位到:过小的采样点+过大的再同步补偿宽度SJW让时钟误差逐步积累,这颗国产MCU的重同步又做得稀烂,把正常报文错读了一位导致算CRC错误。最后通过调整采样点和SJW宽度减少了这种错误的出现频次,得到正常波形如下:

我们再试着从差分波形来分析一个错误帧:

错误发生在CRC区,我们放大一下,看看各节点都发生了啥:

从每一个台阶往前画12us的方框,得到每个节点输出的“主动错误标志”,分析可知:这是一帧节点B发送的报文,节点A认为它的CRC算错了,节点C凑了个热闹,三者一起形成了这个12bits长的“主动错误标志”。那,节点A为什么会认为CRC有错呢?大概率是因为之前的数据读错了一位。这么好的波形也能读错?是的,我们无法判断节点A所在的位置波形有多差,可能分支上没有终端电阻振铃很大呢?我们只能相信节点A不会乱搞。另外,采样点偏差会导致节点对噪声额外地敏感。

楼主:
九、CAN-FD错误排查

来看一个A B C三节点CAN-FD错误帧的案例,节点C发,节点A、B收:黄色是H-L的差分电压,绿色是节点B的逻辑TX。0x0677和0x0176是两个错误帧。FD区波特率设置为2Mbps。

放大0x0176帧的细节:

  • 标尺A B之间时间长度约0.8us,由一个2Mbps FD bit的0.5us + 一个CAN-FD的TDC(300ns)组成。
  • 之后出现了6个FD bit(0.5us*6=3000ns)的连续显性位,电平高度与之前相同,之后有连续2usx6=12us的显性。
  • 在标尺B线后12us位置出现了一个电压跌落的小小的下降台阶,见下下图。

综上三条,认为节点C所在位置干扰过大/分支线路过长,节点C自己回读↓下图↓框出的bit位失败,自己往总线上输出“主动错误标志”(连续6bit=2usx6=12us的显性),其他设备在接收到第6个CAN-FD的bit=0.5usx6=3us的时候就读到了错误(违反FD速率的“逢五补一”规则),也往总线上叠加2us*6=12us的主动错误标志。然后,12us时节点C的主动错误标志先结束,其他节点的主动错误在2usx6+0.5usx6=15us后结束。至此,错误帧形态完成。

“

“逢五补一”这条规则是跟随波特率变化的,6个连续的高波特率0或1都会触发填充错误。但填充错误之后输出的“主动错误标志”是500kbps波特率的6bit,固定长度12us。

”

楼主:
再来一个案例:CAN-FD采样点设置出错导致节点B把节点A发送的CAN-FD报文当CAN来解析出错。

黄色CAN_H,绿色CAN_L,蓝色L-H反向差分电压,紫线为节点B逻辑RX,青线为节点B逻辑TX。

注意看0x00前后的数据段,这一段是CAN-FD的2Mbps速率,节点B因为采样点设置错误读错了BRS这一波特率转换标志,仍按照标准的500kbps去解析节点A的2Mbps速率的数据,对RX信号2us一个采样我用黄色箭头标出来了,可以看到这恰好是6个连续显性0,违反“逢五补一”的规则,故而接收节点B在箭头2~4之间发“主动错误标志”,打断总线通信,告知发送节点你发错了。箭头2~3之间,发送节点A恰好也要发显性,所以节点A此时还没感觉到不对。箭头3之后,节点A想要拉隐性,电压出现一个坑,却发现总线还是显性,此时节点A判断出现了“位错误”,开始输出“主动错误标志”,想告知接收方放弃我这一帧报文。箭头4的位置节点B释放“主动错误标志”,箭头5的位置节点A释放“主动错误标志”。

如果数据比较巧,恰好能满足逢五补一的规则,那这种错误形态会在发送很多数据之后才会出现,但最晚也会被CRC拦截:

补充知识:CAN-FD网络各个节点的采样点必须完全相同,高速率导致对时序敏感很多,这一点与CAN网络容许一个范围显著不同。上边这一帧的BRS位怎么读错的呢?再一次违反直觉:CAN-FD的采样点影响发送节点的驱动波形!用示波器可以轻松量出FD的采样点位置。

看下图,CAN-FD报文的控制段中的BRS位(Bit Rate Switch)明显是短于前边的FDF、R0位的,采样点不匹配的话很容易读错。因为-FD的速率翻转是在这一bit的采样点位置发生的。比如采样点80%的2Mbps CAN-FD网络,BRS这一位的宽度为2us80%+0.5us20%=1.7us,而不是2us。接收节点的采样点如果设置大于85%就会错过整个BRS位(2us*85%=1.7us),从而导致如上的BRS位读错的问题。

以上,就是示波器升维**CAN错误帧/BusOff的经验分享,总结一下:

  • 结合已知ID是哪个节点发的先验信息,逐个拔掉非终端节点,示波器观察“主动错误标志”,就能模糊定位错误源头;
  • 如果能引出敏感设备的TX,哪个节点认为哪个节点出了什么错就会非常清晰明了;
  • 其次,测量CAN的输出电流也能清楚地定位谁在驱动“错误标志”,进而找到故障点;
  • 如果上述难以实现,以12us间隔拆分“错误标志”的电压台阶,也能定位大部分错误原因;
  • 额外关注单bit宽度的电压台阶,能排除部分节点;

网友A:
电路设计时需要尤其注意上下电时序,上电/休眠/唤醒过程中千万不要出现MCU已下电(TX拉低)但CAN收发器还供5V电的情况。

网友B:
为什么can不能单独带电啊?

网友C:
CAN'通讯都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网友D:
CAN通讯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E(2025-05-09):
MCU 的CAN接口输出的不是差分信号啊?

网友F:
非常实用的分享,CAN总线的错误诊断一直是工程师的难题,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解决方案。

网友G:
示波器显示错误帧波形,观察帧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与标准比较,确定错误类型。

网友H:
我就是严格使用示波器看一下各种时序是否和册上的要求是否一致

网友I:
非常详细的CAN讲解

网友J(2025-07-18):
用支持 CAN/CANFD 解码的示波器,抓波形并分析错误帧标志及类型。

网友K(2025-09-25):
用示波器定位 CAN 错误帧:触发设置为错误帧(显性位持续 > 5 位),观察波形。位错误看位定时与电平;仲裁丢失查 ID 段竞争;ACK 错误显发送端无应答;填充错误找连续 6 同位。结合总线负载率,对比正常帧时序,测量信号边沿、幅值与噪声,快速定位硬件或协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