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工业机械手简易程控电路分析

楼主(2024-11-26):
各位大哥大姐,小弟马上就要毕业了,我的论文是这样的题目:工业机械手简易程控电路,电路图附上,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啊,我这方面学的不是很好,时间不多了,紧急求助,谢谢了。我写毕业论文,也不知道要写点什么东西,555,怎么办啊。

网友A:
https://www.**/d/1948600.html

网友B:
大哥,你甚至不愿出点钱,让某宝帮你做?

网友C:
某宝,某鱼,21ic外包都是可以的

网友D:
小东西可以外包来搞,不过自己动手还是比较好的,自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E:
这种要求完全可以找立创或者某宝进行完成,简单而且便宜。

网友F:
你见过工业机械手?还简易的?本来机械手是一个虚化词。一套不定型的机械装置,用你的话简易装置,其设置理念不同,采用手法不同,选择的控制器件不同。分析个球? 自己画出电路图 系统图  自己分析。程控就是程序控制。 你写成道法你老师也不懂啊。
现在不是吹AI吗  找AI。或你学习一下PLC动画编程,从中等到启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东西可以外包来搞,不过自己动手还是比较好的,自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他如果愿意学,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