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鸥LKS08X & LKS07X 如何读取芯片的唯一ID?

楼主(2024-11-26):
凌鸥LKS08X & LKS07X 如何读取芯片的唯一ID?

网友A:
凌鸥(LinOn Semiconductor)是一家半导体厂商,提供不同的芯片产品。关于如何读取凌鸥的LKS08X和LKS07X芯片的唯一ID,这通常需要参考芯片的官方数据手册或参考设计文档来获取详细信息。

网友A:
查阅数据手册:首先,访问凌鸥的官方网站或联系他们的技术支持,获取LKS08X和LKS07X的官方数据手册。数据手册中会详细说明如何读取芯片的唯一ID。
了解芯片接口:了解芯片的接口类型(如SPI、I2C等),这将有助于你确定如何与芯片进行通信以读取ID。
使用编程软件或工具:根据芯片的接口类型,使用适当的编程软件或硬件工具来与芯片通信。这可能包括使用编程器、调试器或专用的读取工具。
访问寄存器或内存地址:根据数据手册中的说明,访问存储芯片唯一ID的寄存器或内存地址。
读取ID:通过编程软件或工具读取存储在寄存器或内存地址中的唯一ID。

网友B:
可以参见官网上的wiki,里面有ID读取流程的说明

网友C:
https://learn.zohopublic.com.cn/external/manual/public/article/lks08x-id%E8%AF%BB%E5%8F%96%E6%B5%81%E7%A8%8B?p=c4d007e47d46a28c6e4b47de50960068c56c717a1dc75ccdf1ef7580f4312b9a

网友D:
为啥要读取ID呢?防止被替换?

网友D:
还是要为了安全,做加密处理?

网友E:
直接读UID对应的FLASH地址即可

楼主(2025-01-02):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见官网上的wiki,里面有ID读取流程的说明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learn.zohopublic.com.cn/external/manual/public/article/lks08x-id%E8%AF%BB%E5%8F%96%E6%B5%81%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读取ID呢?防止被替换?

做多节点CAN总线中的ID仲裁。

网友D:
懂了,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