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51单片机-查询单片机数据类型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11-26):
今天写了个C语言用来查查单片机数据类型占用内存的字节数。

我用的是简单的sizeof()运算符,但是输出的结果却是这样的:

char是256字节,int是512字节,long是1024字节;

然后我仔细看了下程序,不对啊,程序也没错啊。

void main()
{
    char buffer[32];
    UART_Init();          // 初始化串口

    // 获取各种数据类型的大小
    sprintf(buffer, "Size of char: %d bytes\r\n", sizeof(char));
    UART_SendString(buffer);

    sprintf(buffer, "Size of int: %d bytes\r\n", sizeof(int));
    UART_SendString(buffer);

    sprintf(buffer, "Size of long: %d bytes\r\n", sizeof(long));
    UART_SendString(buffer);

    while (1);
}

然后我疯狂搜索,终于在这篇博客找到了问题:

[Keil-C51]在Keil C51中使用sizeof()的一点问题记录_keil不支持sizeof-CSDN博客

原来是sizeof返回的值是size_t类型,在stddef.h文件里可以看到,本质是unsigned int类型,按理说%d打印也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的解决方法也正如博客说的,另外定义无符号整型变量来装载sizeof的值,再用这些变量来打印。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size_char, size_int,size_long, size_float, size_double;
    char buffer[32];

    UART_Init();          // 初始化串口

    size_char = sizeof(char);
        size_int = sizeof(int);
        size_long = sizeof(long);
        size_float = sizeof(float);
        size_double = sizeof(double);

    // 获取各种数据类型的大小
    sprintf(buffer, "Size of char: %d bytes\r\n", size_char);
    UART_SendString(buffer);

    sprintf(buffer, "Size of int: %d bytes\r\n", size_int);
    UART_SendString(buffer);

    sprintf(buffer, "Size of long: %d bytes\r\n", size_long);
    UART_SendString(buffer);

        sprintf(buffer, "Size of float: %d bytes\r\n", size_float);
    UART_SendString(buffer);

        sprintf(buffer, "Size of double: %d bytes\r\n", size_double);
    UART_SendString(buffer);

    while (1);
}

现在结果就对了。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8786435/article/details/144033803

网友A:
sizeof返回的值是size_t类型

网友B:
为什么 重新装载啊?

网友C:
C语言用来查查单片机数据类型占用内存的字节数

网友D:
数据使用还是有技巧的

网友E:
使用系统自带的指令还是非常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