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请教电化学恒电位电路

楼主(2024-11-26):
如下图是我参照文献设计的恒电位电路,按照文献分析 :参比电极RE接电压跟随器A,由于运算放大器的高输入阻抗特性,流经 RE 的电流接近于零,这避免了极化电流流经 RE,确保参比电极电位稳定。后又接电阻R1输出,与DAC输出的扫描电压并联接到运放B的负端输入,由于运放的“虚断虚短”特性,可得
V_RE=-V_DAC_out ,工作电极WE接运放C的负端,正端接地,则WE上的电位为0,故 V=V_WE−V_RE=0−V_RE=V_DAC_out
但是我在使用等效电路对该电路进行仿真时,改变Rfw的值,参比电极和工作电极之间的电势不是恒定的,而是变化的,而且整个电路也不像上述公式分析的一样,请问应该如何解释?

网友A:
一般用这样电路。DAC也可用来产生参考电压。输出接差分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自激振荡了

这是我的仿真图,请问如何判断是否自激振荡

网友B:
电化学这玩意不用纠结,按照推荐电路来做就行反正又不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仿真图,请问如何判断是否自激振荡

看不清。
这个电路反馈环路串联两级OPA ,不自激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
这个电路反馈环路串联两级OPA ,不自激都难。

因为我看到很多论文都是搭建这样的电路,参考论文进行的仿真,但是同样的电路却无法达到相应的效果

@zyj9490 :确实是这样
基准输入电压必须是负电压,才能形成闭环,但这样电路跟实际电路应用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
这个电路反馈环路串联两级OPA ,不自激都难。

请问能在此基础上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这样电路。DAC也可用来产生参考电压。输出接差分ADC

请问为什么ADCm这里是2倍的参考电压呢?不是需要DAC产生一定的信号源作用在这个电路上,确保参比电极和工作电极的电势差恒定,再测量流过工作电极的电流大小吗?DAC应该连在哪里?这个电路应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看到很多论文都是搭建这样的电路,参考论文进行的仿真,但是同样的电路却无法达到相应的效果
...

单极电源OP,要求输出负的反馈电压可能吗?导至失环。改成同相误差放大器即可,即可输入正基准电压。

网友D:
有问题,自己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极电源OP,要求输出负的反馈电压可能吗?导至失环。改成同相误差放大器即可,即可输入正基准电压。 ...

请问具体应该怎么改?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应该怎么改?不是很明白

相对WE电极,需要输出的正电压还是负电压,也就是还原反应还是氧化反应在WE电极上,如氧化反应,CE要输出是负电压,还原反应是正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应该怎么改?不是很明白

基准电压输入到同相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准电压输入到同相端。

请问是这样吗?1、修改之后参比电极的电势确实是DAC输出的电势,但是相当于运放U2A左边这半部分是没有电流流过的吗,电流只在工作电极和对电极之间流动?2、为什么改变R5的值(模拟反应过程中的变化),参比电极和工作电极的电势差不是恒定的呢?按道理恒电位电路不就是要保持电势差恒定吗?

U3A没有负反馈,因为输出不了负电平,因此反相端电平不虚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样吗?1、修改之后参比电极的电势确实是DAC输出的电势,但是相当于运放U2A左边这半部分是没有电 ...

U3A出不了负电压啊,要正负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样吗?1、修改之后参比电极的电势确实是DAC输出的电势,但是相当于运放U2A左边这半部分是没有电 ...

如果IV电路不变,不改变供电方式,只能把同相端拉高电平,到U3A最大电流时输出是0的电平。同时也要提高基准电压,从而保持参比电极与工作电极的电压差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U3A出不了负电压啊,要正负电源。

我给他了一个双电源之后现在好了,但是我还想问一下这个阻值一定要大于1kΩ吗?因为我只有在大于1kΩ的时候改变才能达到我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给他了一个双电源之后现在好了,但是我还想问一下这个阻值一定要大于1kΩ吗?因为我只有在大于1kΩ的时 ...

U3A的输出动态范围不够,包和了吧?低电阻时电流大,表示输出电压也大。指的是偏负电源轨,当R5是1K时,电流为2MA,流过R2,理论上输出电压为-4V,已远远超出OP的输出动态范围,认定是RR OP。降低R2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U3A的输出动态范围不够,包和了吧?低电阻时电流大,表示输出电压也大。指的是偏负电源轨,当R5是1K时, ...

好了!!非常感谢!太厉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ADCm这里是2倍的参考电压呢?不是需要DAC产生一定的信号源作用在这个电路上,确保参比电极和工 ...

不是2倍的Vref ,随便写的,表示2V的参考电压,可以用DAC 输出接这里。
这个是单电源方案。使用 2.5v 参考电压也许更好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仿真图,请问如何判断是否自激振荡

你看红色圈位置已经自激了。增益7db,负反馈变成正反馈。从低频的180° (反相)负反馈 变成自激的0°正反馈。
不知你参考的是哪家的文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U3A的输出动态范围不够,包和了吧?低电阻时电流大,表示输出电压也大。指的是偏负电源轨,当R5是1K时, ...

R5,R2阻值太小了,如果是做传感器,应该控制功耗在1mA以内,同时增加两个阻值,电流就降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R5,R2阻值太小了,如果是做传感器,应该控制功耗在1mA以内,同时增加两个阻值,电流就降下来了 ...

电流是R5决定的,是电化极化电阻(跟浓度相关),跟电化学有关。电压是电化学的特征参数,有一定的选择性。电路上模拟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U3A的输出动态范围不够,包和了吧?低电阻时电流大,表示输出电压也大。指的是偏负电源轨,当R5是1K时, ...

请问整个电路是如何做到反馈的呢?电流怎么会从U4的输出端流进去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整个电路是如何做到反馈的呢?电流怎么会从U4的输出端流进去呢?

U4采样的是电压,与输入信号比较,使U3的反相端趋近地。如此不断反馈。不是电流流过U4.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整个电路是如何做到反馈的呢?电流怎么会从U4的输出端流进去呢?

这就是负反馈的机制。而且是深度负反馈。实现虚短机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整个电路是如何做到反馈的呢?电流怎么会从U4的输出端流进去呢?

可以想在环路某一处断开,分成二个点,顺环路信号流转的加一个测试变化量(如增加),经一周后,回到断点处另一点的变化量是否符号相同(如下降),即是负反馈。反之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