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想改电动车的空气开关

楼主(2024-11-26):
电动车上都有个空气开关,能把电池断掉,但也就没法充电了。
我想改一下,断后还能充电。因为车里的防盗报警器一直消耗电流,如果充电时切断空气开关,就不会浪费电了。
这样有什么副作用吗?这么简单的事,电动车厂家怎么不做呢?

tyw
其实报警器待机功耗是很小的,对于大电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没人时才需要防盗器工作.

网友A:
见过网友加个直流继电器的,充电时线圈得电吸合触点闭合给电瓶充电,平时触点为常开状态。

网友B:
没见过电动车电路

网友C:
增加旁路啊

网友A:
觉得这种设计改造有些鸡肋,毕竟厂家的设计和考虑已经非常到位了。

网友D:
防盗器耗电量极其微小。

网友E:
绕过可以,不过报警器最好独立加一个保险丝

网友F:
后装的报警器的电流还是比较大的,一般在3-10ma,也有更大的。可以考虑从OBD口或者点烟器端取电,或者破线从ACC端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绕过可以,不过报警器最好独立加一个保险丝

报警器电流那么小,还要保险丝?

xch
村长都能贪腐亿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这种设计改造有些鸡肋,毕竟厂家的设计和考虑已经非常到位了。

现在这种肯定最安全。我把充电放到空气开关之前就丧失了充电时的保护。一旦充电口短路,电池就报废了。
我这是铅酸电池,倒也不至于爆炸。而且我骑了这么多年,空气开关几乎没断过,旁路它想必也没危险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这种肯定最安全。我把充电放到空气开关之前就丧失了充电时的保护。一旦充电口短路,电池就报废了。
...

充电器自带保护功能,关键是要确保电瓶供电时的安全,我的是保险丝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装的报警器的电流还是比较大的,一般在3-10ma,也有更大的。可以考虑从OBD口或者点烟器端取电,或者破线 ...

你说的是汽车吧?我这个是电瓶车。今天改造完了,可惜忘记趁机测一下报警器的电流了。

网友G:
看来论坛中搞汽车相关的坛友不少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汽车吧?我这个是电瓶车。今天改造完了,可惜忘记趁机测一下报警器的电流了。
...

哈哈,我看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报警器电流那么小,还要保险丝?

不加保险丝,要是报警器这边的线路短路了,不是变火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