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用高速USB模拟U盘

楼主(2024-11-26):
目前模拟U盘的都是低速的USB,传输速率有点慢,怎么用高速USB外设模拟U盘,新唐有相关的方案吗?

网友A:
高速 USB 可以参考M484系列 欢迎咨询

网友B:
使用软件模拟U盘功能:某些软件工具可以帮助您模拟U盘功能。您可以使用这些软件工具将特定的文件夹或文件虚拟化为一个U盘,并通过USB接口进行访问。这些软件工具通常允许您创建虚拟U盘并对其进行配置和管理。

网友C:
通常使用SPI接口的串行Flash作为外部存储介质

网友D:
配置单片机的USB设备模式,包括设置MSC(Mass Storage Class)类型

网友E:
根据USB MSC协议,实现Bulk-Only传输协议,处理SCSI命令集

网友F:
使用高速USB模拟U盘涉及到硬件的选择和配置、软件的配置和编程实现等多个方面

网友G(2025-01-24):
要使用高速USB外设模拟U盘并实现更快的传输速率,可以采用新唐等芯片制造商提供具有高速USB功能的控制器

网友H:
选择支持高速USB的控制器,并将其与您的外设进行连接。这样可以确保USB外设能够以高速USB的速度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I:
根据您的具体外设和应用需求,设计高效的U盘模拟电路。这包括正确配置USB接口电路、存储控制器以及与外设之间的数据路径。确保电路设计与高速USB标准兼容,并优化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J:
为了与计算机操作系统进行通信并模拟U盘功能,您需要开发适当的驱动程序和软件

网友K:
其实是需要一些驱动的,这些驱动程序和软件能够与您的外设硬件配合工作,实现高速数据传输和U盘模拟功能

网友L:
优化数据存储和访问方式,为了提高数据传输速率,您可以优化数据存储和访问方式。例如,使用高效的存储算法、减少数据冗余和优化数据传输路径等

网友M:
新唐有相关的方案和芯片产品,您可以参考新唐的官方文档、产品手册或联系他们的技术支持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和解决方案

网友N:
您可以参考其他芯片制造商的解决方案,以获得更多的选择和比较

网友N:
实现高速USB外设模拟U盘需要一定的技术知识和经验,一般对USB比较熟悉才可能搞

网友O:
我觉得高速的话就是HID,而且模拟U盘的话需要合理的规划扇区和缓存,其实这样交互更快一些

网友P(2025-09-15):
用高速 USB 模拟 U 盘,需选择支持高速 USB 的控制器如 STM32H7 系列,配置 USB 设备模式为 MSC 类型。依据 USB MSC 协议,实现 Bulk-Only 传输协议并处理 SCSI 命令集,外接存储介质如 SD 卡或 SPI Flash,还可借助 FATFS 文件系统管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