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USB虚拟串口的例程是哪个?

楼主(2024-11-26):
虚拟成串口需要安装串口驱动吗?在Linux系统上可以运行吗

网友A:
虚拟串口通常是通过软件模拟串口通信,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安装额外的硬件串口驱动。

网友B:
某些特定的虚拟串口软件或工具可能需要安装相应的软件驱动或插件以正常工作。

网友C:
在Linux系统上,虚拟串口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D:
Linux系统提供了丰富的工具和库来支持串口通信,包括虚拟串口的实现。

网友E:
你可以在Linux上使用各种虚拟串口软件、终端仿真器或编程工具来实现虚拟串口通信。

网友F:
具体的实现方式和可用的工具可能会因Linux发行版和版本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网友G:
建议根据你所使用的Linux系统和开发环境,查找适合的虚拟串口软件或工具,并参考相关文档进行配置和使用。

网友H:
一般虚拟串口就是HID的协议吧,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I:
虚拟串口一般用HID,Windows一般是免驱,但是linux一般不是,得自己安装驱动,但是后续新的linux基本上都是免驱了吧

网友J:
这个应该是不用的,hid都是免驱的吧

网友K:
Linux基本上也是免驱的,但是所谓免驱就是驱动打在系统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