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老是崩溃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11-26):
调试的好好的,JLink突然报错,导致程序要重新执行?盗版的原因?

网友A:
有可能跟盗版有关,可以试试ST-link

关注我的文章:
STM32使用SQL数据库功能
https://bbs.21ic.com/icview-3307724-1-1.html

网友B:
电源或者连接问题

网友C:
RESET引脚连接不正确

网友D:
检查并更新JLink的驱动程序到最新版本试试

网友E: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F:
重置JLink到出厂设置或重新配置其参数。

网友G:
IDE设置问题吧

网友H:
尝试在IDE中重置或重新配置JLink的连接参数。

网友I:
JLink固件是不是官方版本

网友J:
检查JLink与目标板之间的不兼容

网友K:
确保没有其他程序或进程占用JLink资源,如USB端口等。
关闭可能干扰JLink调试的其他程序或进程。

网友L:
使用盗版JLink可能会导致软件环境不稳定,从而引发崩溃。,建议购买并使用正版JLink

网友M:
在IDE中检查JLink的连接设置和配置

网友N(2024-12-30):
检查电源和目标板的连接是否稳定,避免复位或硬件问题干扰调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