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使用ST主控作为IIC通信的从机

楼主(2024-11-26):
     因为需要将ST跟Android相连,连接方式为IIC通信,ST作为IIC的从机端。
     ST的型号号为:STM32G030F6,调试时使用两块ST的板子,一块作为主机,一块作为从机端,两端的初始化程序都使用STMCubeMX生成初始化代码。
     调试中发现作为从机的ST板子,经常无法给出有效的ACK信号(有时有ACK,有时无),使用逻辑分仪观测主机端发送出来的信号都正常的。各位有碰到类似情况吗?麻烦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确保IIC通信的硬件连接正确无误,包括连接线、电源等。任何物理连接的问题都可能导致通信失败。检查IIC通信的接口电路是否有损坏或短路的情况

网友B:
使用STMCubeMX生成的初始化代码应该涵盖了基本的配置,但还需要确保配置参数正确无误。特别是涉及到IIC通信的相关配置,如波特率、数据格式等

网友C:
我觉得可以查查这个,检查从机的地址设置是否正确。如果地址不正确,主机可能无法正确识别从机,从而导致无ACK信号

网友D:
检查从机的中断服务程序(ISR)是否正确处理IIC通信中断。如果中断处理不当,可能导致无法正确响应ACK信号

网友E:
建议检查从机的状态机逻辑是否正确,确保在接收到数据后能正确返回ACK信号

网友F:
使用逻辑分析仪观测信号时,确保捕获了完整的通信过程,包括起始信号、数据信号和停止信号。有时候信号的微小偏差也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G:
看看是否有电磁干扰(EMI)影响通信质量,特别是在工业环境或电磁环境复杂的场所

网友H:
确保从机的电源稳定,避免因电源波动导致通信异常。可以尝试使用稳定的电源供应或使用电容进行滤波

网友I:
如果环境中还有其他设备使用相同的通信频率或线路,可能存在干扰问题。尝试更改通信频率或隔离线路以减少干扰

网友J:
确保使用的固件和库是最新的,有时候旧版本的软件可能存在已知的问题或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