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RET6写flash每次至少8个字节吗?

楼主(2024-11-26):
我想每次只写一个字节,地址又连续着,怎么操作呢?

如果隔8个地址的话,岂不是太浪费了?

楼主:
我只写了一个5A还是占用了8bytes的空间

网友A:
至少两个字节为写单元,所以你也可以封装一下数据再操作

网友B:
你每次写一个字节的数据,那你封装一下,一次写八个不就好啦,是数据不经常变化吗

网友C:
STM32L4RET6是一款STMicroelectronicsARM Cortex-M系列微控制器。关于STM32系列微控制器的Flash写入操作,通常确实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D:
一般来说,STM32Flash API允许以字节为单位进行编程,这意味着理论上可以写入单个字节

网友E:
某些操作或算法可能在底层实现时要求以特定的块大小(如8字节或其他大小)进行写入。这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和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F:
为了确定STM32L4RET6在写Flash时是否要求每次至少写入8个字节,建议查阅相关的参考手册或技术文档,或参考您使用的库或框架的文档

网友G:
应该一般是2个字节,但是八个字节我是想不到的

网友H:
我觉得一般不都是按页擦除,按字节写入吗

网友I:
其实就按八个字节写呗,比较靠谱的

网友J:
你就按照8个字节写入试试吧

网友K:
我觉得应该是擦除有限制,写入没限制才对

网友L(2024-12-27):
好像是2字节吧?

网友M:
不是四字节么?

网友:
关于STM32系列微控制器的Flash写入操作

网友:
看你最小单位是什么,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