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寻找4线2相57步进电机驱动芯片,要求速度达到400转左右,还能静音

楼主(2024-11-26):
目前我使用的是TMC2226驱动,但是这个芯片速度到了200多就开始不静音了,低速模式也达不到400.所以想请教各位有推荐的型号没。或者400转每分钟能在50分贝左右也行。

网友(2025-02-24):
东芝TB67S209驱动芯片我们有现成的模块,可借您测试测试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采用东芝先进的TB67S209驱动芯片:
   支持多种步进分辨率,包括全步、半步(A 型和 B 型)、1/4 步、1/8 步、1/16 步和 1/32 步,允许对电机运动进行精细控制;
   具有低导通电阻的 MOSFET 输出级,最大限度地减少功率损耗和热量生成;
   混合衰减模式:用户可以从各种混合衰减模式中进行选择,以优化不同电机类型和工作条件下的性能;
   内置错误检测:包含多个安全特性,如热关断、过流关断和欠压锁定;
高电压和高电流:采用BiCD 工艺,支持大电流输出,额定值为50 V/4.0 A,适合驱动大功率步进电机。

控制芯片采用:Cortex-M4内核芯片,支持快速DSP功能,主频为120MHz;
芯片资料见链接:

网友A:
是不是配置或者外围偏置不够优化?
我用过TMC2208,似乎还可以,就是比较烫,高速下的噪声,忘记了是否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