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我看芯旺介绍MCU的内嵌可擦写100万次EE?

楼主(2024-11-26):
我看芯旺介绍MCU的内嵌可擦写100万次EE?这个EE指的是eeprom吗?

网友A:
EE即DATA EEPROM,可经受100万次写操作,具体操作参见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B(2025-02-13):
是的,芯旺微电子(ChipON)的 MCU 中提到的 内嵌可擦写 100 万次 EE,通常指的是 EEPROM功能。

网友C:
需要注意的是,KF32A151 等 MCU 可能并没有独立的 EEPROM 存储器,而是通过 Flash 模拟 EEPROM 的方式实现的

网友D:
EEPROM:支持字节级别的擦写操作。擦写寿命通常为 100 万次。适合存储频繁更新的小数据(如配置参数、校准数据等)

网友E:
将 Flash 划分为多个小块(Block),每个块可以独立擦写。

网友F:
通过算法将数据分散存储到不同的块中,避免频繁擦写同一区域,从而延长 Flash 的使用寿命。

网友G:
一般芯旺这种都会通过软件实现字节级别的读写操作,模拟 EEPROM 的功能。

网友H:
根据芯旺微电子的介绍,其 MCU 的 EE 功能具有以下特点:擦写寿命:100 万次。存储容量:根据具体型号不同,EE 的容量可能为几 KB 到几十 KB。低功耗:EE 操作时功耗较低,适合电池供电的应用场景。高可靠性:内置校验机制,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网友I:
虽然 EE 的擦写寿命为 100 万次,但仍需避免频繁写入同一地址

网友J:
建议在写入数据时加入校验机制(如 CRC 校验),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K:
在低功耗应用中,尽量减少 EE 操作的频率以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