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电机开环控制方案是如何通过ADC获取转速的

楼主(2024-11-27):
这个获取到的为什么是转速?不明白啊,谁解释一下

楼主:
原理图去哪儿下载?

楼主:
这个名字是电路板资料,下载了,里面不是。。。

楼主:
只有一个这吗?

楼主:
没玩过,不知道那个为何测量ADC就可以实现转速检测。

网友A:
目标转速,即转速设置值,不是检测值。
就是说通过电位器就可以设置目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标转速,即转速设置值,不是检测值。
就是说通过电位器就可以设置目标值。 ...

喔,是输入信号用的啊, 好的,感谢,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