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这是mini51的电机控制原理图上的,这个分压是获取的什么

楼主(2024-11-27):
我看很多原理图都这么画的,那么这个获取的是ADC值吗,这个ADC获取的结果跟转速还是跟位置有关?

网友A:
电压电流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电流了解一下

好的,我再查下资料。准备学电机,发现很多都看不懂。PWM也会,波形控制也会,就是这个原理不会了。不知道这个闭环逻辑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查下资料。准备学电机,发现很多都看不懂。PWM也会,波形控制也会,就是这个原理不会了。不知 ...

建议查一下这个资料《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
了解一下换相、反电势过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