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BLDC的这种反馈,检测的是电压吗

楼主(2024-11-27):
这种反馈是检测的电压吗?
这个电压跟什么有关,可以用于什么控制,谁能说清楚?

网友A:
检测转子位置

网友A:
控制原理基础
磁场产生原理
BLDC 电机主要由定子和转子组成。定子上有绕组,通过通电产生旋转磁场。转子通常是永磁体,会在定子旋转磁场的作用下跟随磁场转动。
根据右手螺旋定则,当定子绕组中有电流通过时,会在绕组周围产生磁场。以三相定子绕组为例,当三相绕组按一定顺序通入电流时,就会在电机内部产生一个旋转的磁场。
反电动势(Back - EMF)原理
当电机转子旋转时,由于磁场的变化,定子绕组中会感应出反电动势。反电动势的大小和电机的转速、磁极对数等因素有关。
反电动势在 BLDC 电机控制中起着关键作用,通过检测反电动势可以获取电机的转速和位置信息。其波形通常与电机的结构和驱动方式有关,常见的有梯形波和正弦波。

网友B:
是啊,ADC都是 测电压啊。

网友B:
AIN就是ADC输入接口的意思,肯定是测电压了。

网友C(2025-01-31):
反电动势的电压信号是在电机转子旋转时,由于转子磁场和定子绕组的相对运动,在定子绕组中感应产生的电压。

网友:
信号检测,还是需要点模电知识。

网友D:
所有的测电流都是转换成测电压实现

网友E(2025-04-27):
霍尔传感器是BLDC电机常用的反馈装置之一。

网友E:
在BLDC电机中,当电机旋转时,绕组中的磁场变化会产生反电动势。这种反电动势与电机的转速成正比。

网友F(2025-08-29):
BLDC 无传感器反馈常检测电压。通过检测未通电相的反电动势过零点,推算转子位置。反电动势是电机转动时绕组切割磁场产生的电压,其过零点与转子磁极位置相关。控制器据此判断换相时机,实现无传感器控制,简化结构同时保证基本运行需求。

网友G:
BLDC 的反馈检测通常涉及电压。一方面,会检测电源电压,用于监控电源稳定性,确保电机在合适电压范围运行。另一方面,还会检测反电动势,通过检测非导通相绕组的反电动势过零点,来确定电机的换相点,实现无传感器换向控制。

网友H(2025-11-11):
BLDC 的反电动势反馈检测的是电压。电机运转时,未通电相产生反电动势,其过零点是换相关键依据。检测时通过电阻分压或运放调理,提取未导通相的反电动势电压信号,经比较器或 MCU ADC 采集,判断过零点时刻,实现无传感器换相,本质是对感应电压的检测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