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只有一个色环的二极管是普通二极管吗

楼主:
一个电源上的元件,击穿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是普通的吗?

网友A(2024-11-27):
应该是个普通二极管,如果是稳压管是两条色环,这个只有一条,色环一端是负极。

网友B:
应该不是,看着到非常像是过压保护二极管。

网友C:
只有一个色环的二极管可能是普通二极管,但更可能是色环稳压二极管。

网友D:
色环稳压二极管的色环标记方式与普通电阻相似,但表示的是稳压值而非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