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BLDC的控制原理

楼主(2024-11-27):
  • 基本概念
    • BLDC(无刷直流电机)是一种用电子换相代替传统直流电机电刷换相的电机。它具有效率高、寿命长、维护成本低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家电、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
  • 控制原理基础
    • 磁场产生原理
      • BLDC 电机主要由定子和转子组成。定子上有绕组,通过通电产生旋转磁场。转子通常是永磁体,会在定子旋转磁场的作用下跟随磁场转动。
      • 根据右手螺旋定则,当定子绕组中有电流通过时,会在绕组周围产生磁场。以三相定子绕组为例,当三相绕组按一定顺序通入电流时,就会在电机内部产生一个旋转的磁场。
    • 反电动势(Back - EMF)原理
      • 当电机转子旋转时,由于磁场的变化,定子绕组中会感应出反电动势。反电动势的大小和电机的转速、磁极对数等因素有关。
      • 反电动势在 BLDC 电机控制中起着关键作用,通过检测反电动势可以获取电机的转速和位置信息。其波形通常与电机的结构和驱动方式有关,常见的有梯形波和正弦波。

  • 控制方式
    • 六步换相控制(梯形波控制)
      • 基本原理:
        • 这是一种比较简单且常用的控制方式。在一个电周期内,电机需要进行六次换相操作。它是基于电机反电动势的梯形波特性进行控制的。
        • 以三相 BLDC 电机为例,通过控制逆变器(通常由六个功率开关管组成)将直流电源转换为三相交流电源来驱动电机。在一个 360° 电角度周期内,每 60° 电角度进行一次换相。
      • 换相过程示例:
        • 假设初始状态下,A 相绕组和 B 相绕组导通,电流从 A 相流入,B 相流出,此时产生的磁场使转子转动。当转子转过一定角度后,根据转子位置(通过检测反电动势过零点等方式确定),将导通相切换为 B 相和 C 相,电流从 B 相流入,C 相流出,这样就实现了一次换相。
        • 如此循环,通过依次切换导通相,使定子磁场不断旋转,从而带动转子持续转动。

    • 正弦波控制
      • 基本原理:
        • 正弦波控制是一种更为先进的控制方式。它是基于电机的正弦波反电动势特性,通过向定子绕组输入正弦波电流来驱动电机。
        • 这种控制方式可以使电机运行更加平稳,转矩脉动更小。通过复杂的控制算法,如空间矢量脉宽调制(SVPWM)技术,能够精确地控制电机的定子电流矢量,使其按照正弦规律变化。
      • 控制实现:
        • 首先需要准确地获取电机转子的位置信息,一般采用高精度的位置传感器(如旋转变压器、光电编码器等)。然后,根据转子位置和设定的转速、转矩等参数,利用控制算法计算出三相定子绕组需要的正弦波电流幅值和相位。最后,通过逆变器将直流电源转换为符合要求的三相正弦波电流来驱动电机。

  • 传感器在控制中的应用
    • 霍尔传感器:
      • 霍尔传感器是 BLDC 电机控制中常用的位置传感器。它是基于霍尔效应工作的,当有磁场通过霍尔元件时,会在元件两侧产生霍尔电压。
      • 在 BLDC 电机中,霍尔传感器安装在定子上,用于检测转子永磁体的磁场位置。通过霍尔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可以确定电机转子的位置,从而实现准确的换相控制。例如,对于三相 BLDC 电机,通常会安装三个霍尔传感器,它们的输出信号组合可以指示出六个不同的转子位置区间,对应电机的六步换相。
    • 其他位置传感器:
      • 如前面提到的旋转变压器和光电编码器。旋转变压器可以输出与电机转子位置和转速相关的模拟信号,具有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光电编码器则是通过光电转换原理,将转子的位置信息转换为数字脉冲信号,能够提供高精度的位置和转速测量,适用于对控制精度要求极高的场合。

楼主:
反电动势在速度检测中的应用

楼主:
反电动势在位置检测中的应用
原理:
反电动势的波形和相位与电机转子的位置有关。对于不同类型的 BLDC 电机(如梯形波反电动势电机和正弦波反电动势电机),其反电动势的波形特性可以用于确定转子的位置。
实现方法:
梯形波反电动势电机:在这种电机中,反电动势呈现近似梯形的波形。通过检测反电动势的平顶部分和过零点,可以将电机的一个电周期划分为六个区间,每个区间对应电机转子的一个特定位置范围。例如,当 A 相的反电动势从正向过零变为负向时,就可以判断转子位置已经到达了一个特定的角度,从而为电机的六步换相控制提供位置参考。
正弦波反电动势电机:其反电动势为正弦波形。通过比较三相正弦波反电动势的幅值和相位关系,可以精确地确定电机转子的位置。通常需要使用复杂的信号处理算法,如锁相环(PLL)技术,来跟踪反电动势的相位变化,进而得到高精度的转子位置信息。这种位置检测方法适用于对电机控制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如工业自动化设备、精密仪器等。

楼主:
反电动势在无传感器控制中的应用

网友A:
讲的很明白,有几个关键点都说到了。

网友A:
反电动势是跟不同的电机有关吧,相同的电路,接不同电机,这个也不同吧?

网友B:
我看有的用MOS,有的直接怎么用一个芯片就搞定了,哪种适合学习入门?

网友:
定位方式有多种,光电的,霍尔的……

网友C(2025-06-23):
无刷电机,轮毂电机,伺服电机都可以用同一种电控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