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GD32G5x3系列硬件开发指南(总体介绍)

楼主(2024-11-27):
本文是专为基于Arm® Cortex®-M33架构的32位通用MCU GD32G5xx系列开发者提供的,对GD32G5xx系列产品硬件开发做了总体介绍,如电源、复位、时钟、启动模式的设置及下载调试等。该应用笔记的目的是让开发者快速上手使用GD32G5xx系列产品,并快速进行产品硬件开发使用,节约研读手册的时间,加快产品开发进度。

本应用开发指南总共分为七部分来讲述:
1. 电源,主要介绍GD32G5xx系列电源管理、供电及复位功能的设计;
2. 时钟,主要介绍GD32G5xx系列高、低速时钟的功能设计;
3. 启动配置,主要介绍GD32G5xx系列BOOT配置及设计;
4. 典型外设模块,主要介绍GD32G5xx系列主要功能模块硬件设计;
5. 低功耗模式,主要介绍GD32G5xx系列降低功耗的方案设计;
6. 下载调试电路,主要介绍GD32G5xx系列推荐典型下载调试电路;
7. 参考电路及PCB Layout设计,主要介绍GD32G5xx系列硬件电路设计及PCB Layout设计注意事项;
8. 封装说明,主要介绍GD32G5xx系列所包含的封装形式及命名。

该文档也满足了基于GD32G5xx系列产品应用开发中所用到的最小系统硬件资源。

网友A(2025-01-31):
GD32G5xx系列电源管理、供电及复位功能的设计;

网友B:
具备灵活的时钟管理功能,可对不同模块的时钟进行分频、倍频等操作,以满足各模块对时钟频率的不同需求

网友C:
GD32G503系列的部分型号闪存容量可满足大多数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D:
其容量根据不同的型号有所差异,但总体上能够满足一般应用对数据处理的需求

网友E:
集成了多种内部时钟源,如高速内部时钟(HSI)、低速内部时钟(LSI)等,为系统提供稳定的时钟信号。

网友F:
采用主从定时器架构,由 1 个主定时器(MT)和 8 个从定时器(STx)组成。主定时器单元主要由 16 位计数器、自动重载寄存器、重复计数器和 4 个比较器等部分构成;从定时器单元则主要由 16 位计数器、自动重载寄存器、重复计数器、4 个比较器、2 个捕获寄存器、置位复位交叉开关、空闲控制级和通道输出级等部分构成

网友G:
除了高分辨率定时器外,还配备了多个基本定时器,可用于一般的定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