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413ARG的FLASH寿命是多少次?

楼主(2024-11-27):
有个413ARG的芯片,因为一直在做实验,可能有下载几百次了,现在程序能下载,也能运行,
就是有个问题,时好时坏,好时一切都好,坏时各种问题:按键紊乱、LCD显示的的色彩不对、DAC输出有杂讯、TF卡挂载不了、、、同一个板、同一个电源、同一个芯片。
想请大神们确认一下问题,是不是下载次数多了,ROM出现异常了?

网友A:
擦写寿命是100K次,建议先检查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写寿命是100K次,建议先检查一下电路

10W次?真这样的话,那确实该查查电路了

网友B:
据我所知,关于“413ARG的FLASH寿命”的具体信息并不明确。FLASH寿命通常取决于多个因素,如使用频率、写入周期等。

网友C:
一般来说,FLASH的写入和擦除周期 通常在几十万次左右。

网友D:
随便用,数据手册上写的擦写寿命是100K次

网友E:
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如使用频率、写入周期等。

网友F:
参考其官方数据手册

网友G:
理论上FLASH的读取次数可以达到数百万甚至数千万次

网友H:
FLASH的读取操作对存储单元的寿命影响相对较小。

网友I:
413ARG的FLASH寿命是10万次。

网友J:
在实际应用中注意合理使用,避免频繁的擦写操作,以延长芯片的使用寿命。

网友K:
定期检查FLASH的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问题。

网友L:
整个芯片的擦写周期也是100,000次

网友M:
因为读取操作不涉及电荷的变化,而只是探测单元的状态。

网友N:
普通闪存的擦写寿命通常在 10 万次左右

网友O:
FLASH的擦写寿命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使用频率、写入周期等

网友P:
直接查阅该芯片的技术手册、数据规格书

网友Q:
FLASH存储器的寿命取决于多个因素,如制造工艺、使用环境等。

网友R:
FLASH存储器的寿命通常是以擦写次数来衡量的。

网友S:
未查到 AT413ARG 的 FLASH 寿命明确为多少次

网友T:
一些MCU的FLASH擦写次数可能在10,000到100,000次之间

网友U(2025-11-20):
一般 FLASH 擦写寿命为 1 万至 10 万次,部分工业级可达 100 万次以上,受温度、擦写频率影响,通过磨损均衡可延长实际使用寿命。

网友V:
MCU 的 Flash 擦写寿命一般规范在 10 万次左右,你应该用不完吧

网友W(2026-01-30):
其内置 Flash 标称擦写寿命通常为 10 万次,工业级温度下约 1 万次,具体以手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