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MP13与STM32MP15的性能差异有哪些?

楼主(2024-11-27):
STM32MP13与STM32MP15的性能差异有哪些?选择哪个更合适?

网友A:
CPU架构不同,STM32MP13搭载了一颗1GHz的Cortex-A7内核,单核设计,STM32MP15配备了两颗Cortex-A7内核和一颗Cortex-M4内核。

网友B:
用的是盗版的jlink就这样

网友C:
STM32MP1系列是STMicroelectronics推出的基于ARM Cortex-M系列内核的微控制器系列,其中STM32MP13STM32MP15是该系列中的两个不同型号

网友D:
处理器内核和性能,STM32MP13通常采用的是ARM Cortex-M4内核,而STM32MP15可能采用更高性能的ARM Cortex-M7内核或其他内核。Cortex-M7内核的性能通常比Cortex-M4更高,但这也取决于具体的工作负载和应用程序需求

网友E:
可能是你的接口接触不严,或者是数据线有问题了

网友F:
STM32MP15可能提供更多的内存空间和更丰富的存储选项,例如内置更大的SRAMFlash存储器或外部存储接口等

网友G:
JLink是一款广泛使用的调试和下载工具,用于与嵌入式系统通信。如果JLink经常崩溃,可能软件版本不兼容

网友G:
不同的型号可能会有不同的封装形式和引脚数,这会影响到电路板的设计和布局

网友F:
确保你使用的JLink软件版本与你的操作系统和其他相关软件兼容。某些旧版本的软件可能存在与新系统不兼容的问题,导致崩溃。尝试升级到最新版本的JLink软件,看看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网友H:
两款微控制器可能会有不同的外围接口和特性,例如GPIO数量、ADC/DAC通道、通信接口(如CANUSB、以太网等)以及其他硬件特性等。具体差异取决于具体型号和应用需求

网友D:
检查你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无误。确保JTAGSWD连接正确连接到目标板上的相应接口,并且连接稳定可靠。有时候连接不良可能导致通信中断或崩溃

网友I:
评估你的应用程序对处理器性能、内存和存储的需求,以确定所需的性能级别

网友C:
目标板可能存在一些不稳定的问题,导致JLink崩溃。检查目标板的电源供应是否稳定,并确保所有硬件组件正常工作。有时候目标板上的其他设备或电路可能干扰JLink的正常工作

网友J:
不同型号的微控制器价格可能有所不同,需要根据预算来选择

网友K:
检查你的JLink配置设置是否正确。确保你选择了正确的调试器选项、目标芯片型号和其他相关配置。不正确的配置可能导致JLink无法正常工作并崩溃

网友E:
如果你已经熟悉使用STM32MP13的开发环境和工具链,并且这些工具能满足你的需求,那么选择熟悉的型号可能更为合适

网友H:
如果你的计算机资源有限(如内存、CPU资源等),并且同时运行其他占用大量资源的程序,可能会导致JLink崩溃。尝试关闭其他不必要的程序,确保系统有足够的资源供JLink使用

网友K:
考虑微控制器的可用性和供应链情况,以确保在开发过程中不会因缺货而延误进度

网友I:
确保你的计算机上安装了正确的驱动程序,并且与JLink兼容。有时候驱动程序的问题可能导致通信中断或崩溃。尝试重新安装或更新驱动程序,看看问题是否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