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如何在STM32MP13上使用Eclipse ThreadX进行实时操作系统开发?

楼主(2024-11-27):
在STM32MP13上使用Eclipse和ThreadX进行RTOS开发:

1. 准备开发环境
1.1 安装Eclipse和工具链
安装Eclipse IDE:下载并安装 Eclipse IDE for C/C++ Developers.
安装GNU ARM工具链:下载并安装 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并确保其路径已添加到系统环境变量中。
1.2 安装STM32相关插件
在Eclipse中安装适用于STM32开发的插件(比如 STM32CubeIDE 插件),可以通过Eclipse的插件市场安装。

楼主:
获取和配置ThreadX
2.1 下载ThreadX
从 [Express Logic](https://www expresslogic.com) 下载ThreadX源码。

2.2 配置ThreadX
将ThreadX源码放到你的Eclipse项目中。
修改 tx_port.h 文件,确保它适用于STM32MP13平台(设置定时器、中断优先级等)。

楼主:
创建Eclipse项目
3.1 新建C/C++项目
在Eclipse中选择 File -> New -> C Project。
选择 Executable -> Empty Project,然后选择 Cross ARM GCC。
3.2 配置编译选项
添加ThreadX的头文件和源文件路径。
修改项目的 Makefile,确保编译器和链接器配置正确。

楼主:
编写代码
4.1 初始化ThreadX
在 main.c 中,初始化ThreadX并创建一个简单的线程:

c

#include "tx_api.h"

// 线程句柄
TX_THREAD my_thread;
void my_thread_entry(ULONG thread_input);

int main(void)
{
    tx_kernel_enter();  // 启动ThreadX内核
}

// 线程入口函数
void tx_application_define(void *first_unused_memory)
{
    tx_thread_create(&my_thread, "My Thread", my_thread_entry, 0,
                     thread_stack, THREAD_STACK_SIZE,
                     THREAD_PRIORITY, THREAD_PRIORITY,
                     TX_NO_TIME_SLICE, TX_AUTO_START);
}

void my_thread_entry(ULONG thread_input)
{
    while (1) {
        // 这里是线程的实际工作
    }
}
4.2 创建更多线程
你可以创建更多线程,使用信号量、消息队列等同步机制。

楼主:
调试和烧录
5.1 配置调试器
配置Eclipse的调试器,连接到STM32MP13(使用ST-Link或J-Link等调试器)。

5.2 烧写程序
使用 STM32CubeProgrammer 等工具将程序烧写到STM32MP13上,并进行调试。

楼主:
安装Eclipse和ARM工具链。
下载ThreadX并配置到项目中。
在Eclipse中创建项目,编写简单的RTOS应用程序代码。
调试和烧录程序到STM32MP13。
通过这些步骤,可以在STM32MP13上进行ThreadX RTOS开发。